固态硬盘至少没我想的那么好

楼主(2020-05-16):
狠心买了金士顿的A400,后来还了个计算机,搁置了一年没用,最近拿出来用,突然断电一次,windows不识别了,bios里可以看到,各种工具软件也可以看到,之前数据全没了。估计得重新开卡。

有那么不可靠吗 刚整了一个固态 还没装

网友A:
便宜货就这样

网友B:
ssd,kingston属于不怎么样的品牌。还是买个samsung,intel这类的吧。

网友C:
SSD主要靠主控和算法来保持数据正确,而且还要保证每年至少通电几次来刷新数据。

网友D:
固态硬盘基本根u盘差不多.,我固态硬盘都当移动硬盘用,,,,,台式机**机械硬盘

网友E:
环境温度30℃内,SSD能断电保存1年以上。所以重要数据还是放机械硬盘保险

网友F:
晕,买三星,西数蓝盘以上,质保5年的,金士顿这种可能用的是白片

网友G:
我所有的电脑都换成固态硬盘了,以前用机械盘一年左右就要换硬盘,换下来的机械盘已经塞满了一抽屉。硬盘不值钱,硬盘上的数据老值钱了,自从换成固态硬盘,目前还没坏过,数据也没丢失过,从最早的16G到512G的固态硬盘,我都买了,感觉蛮好。
对了,我买的都是intel的SSD。

技术和科技,总是新的取代旧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固态硬盘基本根u盘差不多.,我固态硬盘都当移动硬盘用,,,,,台式机**机械硬盘 ...

怎么当移动硬盘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怎么当移动硬盘用啊?

移动硬盘盒子

自己可以整呗 淘宝买个盒子 装进去呗?

网友I:
为什么不直接双硬盘?我不管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都是双硬盘,固态硬盘作为系统盘,数据资料使用机械硬盘,这样固态硬盘也不用太大。

网友J:
SSD系统+HDD数据,最保险。

网友K:
多盘备份吧  我现在只要到一个节点 我就多盘 备份   我也坏过一个SSD   推导过程全没了   只有代码还在了  一堆公式 不知道怎么来的了

@巧克力娃娃 :你自己定义的 比如 SD卡 读写成功 或是PWM配置OK了 记得就备份一下
@eydj2008 :aoao
@巧克力娃娃 :做到一个阶段 网盘啊 GIT啊 硬盘啊
你说的节点是什么?

网友L:
固态不能用光,至少留一半的空闲空间

网友M:
SSD买金士顿,坏了不能怪固态不好啊。

网友N(2020-06-21):
固态盘做系统盘挺好,做长期数据保存则不够可靠,半导体存储器的数据保持时间相对其它存储器处于劣势。俺是采用固态盘加机械硬盘组合,固态盘用于装系统和应用软件,缓存和数据则均指向机械盘,同时使用移动机械硬盘做重要数据的多份备份并异地存放。

网友O(2020-08-29):
有时无奈,只能用几个移动硬盘来备份一个文件,多备份几个盘,心里也放心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