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试验项目理解:脉冲群

楼主(2020-05-16):
大家好:
脉冲群的这个试验是不是这么理解的:
Tr/TH = 5/50,ns
对端口施加干扰信号的频率f=1/50ns = 20Mhz?
那我的滤波电路是不是针对这个20Mhz干扰信号做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A:
这是个上升沿5ns的方波

而且这是功率信号

网友B:
你想的不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上升沿5ns的方波

而且这是功率信号

功率信号我理解,是加浪涌保护,静电防护,等方法。

通信端口也会做快速脉冲群试验,针对这种情况,数字信号(1khz)、模拟信号(50hz)怎么加滤波呢? 就是针对这种干扰
我能想到到的就是一节RC低通滤波,或者二阶有源滤波,SK拓补什么的。
给点建议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