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红外对管实现串行数据传输呢

楼主(2020-05-16):
怎么设计一个用信号发生器输入一个矩形波通过红外对管传输再输出给示波器显示的电路

网友A:
这个不就是光耦就可以干的活嘛,为什么要用对管,当然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用对管自制光耦,只不过红外接收三极管要处理一下信号,才可以将速度提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就是光耦就可以干的活嘛,为什么要用对管,当然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用对管自制光耦,只不过红外接收 ...

这个是设计要求呢,必须要用红外对管传输数据,大佬会吗,帮我解决一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设计要求呢,必须要用红外对管传输数据,大佬会吗,帮我解决一下啊 ...

楼主:
如果是用红外对管来接收信号发生器的矩形波再传输给示波器显示呢?该怎么设计呢,求助大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用红外对管来接收信号发生器的矩形波再传输给示波器显示呢?该怎么设计呢,求助大神 ...

网友C:
买一个槽型光耦,拆收发管来用。

网友D:
这个简单,调制成38K用串口发出去就可以,做个大功率的几十米没问题

网友E:
一定要加调制,否则距离太近,几乎没法用

楼主:
我另外用光耦的接线试了一下,两个频率不一样是为什么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另外用光耦的接线试了一下,两个频率不一样是为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 〓◆ 从零开始学电路仿真Multisim与Protel技术 258页 46.3M ◆〓
  • 〓◆ Multisim电子设计仿真与综合 ...

  • 看输入与输出的矩形波是否一样,有错吗

    tyw
    你看到电源上去了,右移到电阻另一端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输入与输出的矩形波是否一样,有错吗

    还是不一样,是没有整形的原因吗

    @tyw :现在差不多可以了,就是输出的矩形波上升沿使曲线,这里用什么整形的方法最好呢
    tyw
    R4改为1~2k
    tyw
    是的,你降低信号频率,接收波形前沿就挺括了

网友B:
    若1级反相整形有影响,可再加一级,就成同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1级反相整形有影响,可再加一级,就成同相了.

    t叔,我用了两个施密特反相器,波形是规正了,但是不管频率是多少峰值始终差点,这是为啥啊

    @tyw :好了t叔,完成要求了,多谢大神的指导
    tyw
    @soulll :74LS14出来是标准TTL电平,只有调V2来凑了,减小R3
    @tyw :不行,把R4串到集电极输出的矩形波就变成直线还会报错
    tyw
    把R4串在集电极,u1换成5v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