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充电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20-05-16):
大神们,
  目前开发的一个产品内置18650电池,当前电路已经有DW01电路,请问在充电时是否还需要添加充电电路呢?
  因为:1,如果采用正规充电器或者USB口给电池充电,那采用DW01电路应该可以了。但如果用户在使用其他性质的5V电路充电时,那就是5V直接添加在DW01上,是否会对电路有损伤,或者说无法限制其充电电流大小?
  多谢啊!

网友A:
DW01 是单节锂电池保护IC,  由于电池保护涉及多方面的信息,  包括你提到的问题,  建议先详细阅读这个器件的手册.

网友B:
要,DW01是最后一关。

网友C:
你还是看看4056芯片资料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