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3.3V直接控制12V通断的器件?单个器件的

楼主(2020-05-16):
我常用的MCU一般是3.3V的,经常需要用它控制5V或12V的通断.这个电路很简单.一个PMOS(例如SI2301),加两个电阻和一个三极管(比如8050)就完事了. 这个电路虽然简单,我想向各位请教一下,有没有一个器件就能完成这个功能的?请见到这种器件的兄弟告之一下型号
如果没有.我的想法是能不能去做一个这样的器件.我感觉这种应用太常见了,为什么不做成一个小器件,用起来也省心呢? 就是把一个MOS再加一个三极管(也可以用一个NMOS代替),实现TTL电平控制一个高电压的通断.

tyw
有,DTC123就是,但不便宜.淘宝最低价0.35元. 4路,7路有用芯片的,单路很少有人这么用.

网友A:
数字三极管DTC123

网友B:
功率开关芯片,5V,USB用的多,有限流功能。12V的没用过。

楼主:
DTC123这种只是一个三极管加上限流电阻.是通过控制回去的路径.而我是希望像继电器一样.控制电源

网友C:
两个三极管(或MOSFET)。

网友D:
LT4376,负载开关类器件,还有很多

网友E:
你用NMOS或者NPN三极管不就行了?N-MOS有很多3.3V就可以完全导通的,三极管更不用说了,电流驱动的。

网友F:
楼主要的是高边驱动芯片,ST, INFINEON, TI多的是。

网友:
控制5V的话,可以用SGM3157芯片,SOT23封装的

网友G:
还要看输出负载的,可以看下 光耦元器件资料或者直流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
一个三极管配一个MOS管,成本一毛多钱.而这个价格到了一块了.不能接受

网友H:
一分钱一分货,人家功能简单了还附带一些你没想到的功能,你觉得合算你就上

网友I:
只有使用驱动芯片了

网友J(2020-07-25):
正在做低功耗相关开发工作,也一直纠结这个问题,两个管子再加阻容器件是比较多。要兼顾开关引脚漏电问题,还要电压高侧端控制开关,一般来说使用场合会比较多的,应该有集成的IC,只是没有找到而已, 初步想着是直接用电机的驱动芯片替换,双通道..... 例如FM116 MX116L 这类。  我想着 最好还是找到 SOT23-3 封装的单通道可用IC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