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G1K功耗不理想啊!

楼主(2020-05-16):
我用STC8G1K 做智能家居的小产品。我用的是CR2032钮扣电池供电。
因为要测量电池电压,我试用LVD  和用比较器的方式来测量电池电压。

功耗实测如下:
当开了LVD测量电池电压 ,中断方式 。MCU掉电时功耗会增加大约350uA.
当开发比较器,中断方式,MCU掉电时功耗会增加400uA

如果不开LVD 或比较器,我的整个电路板的功耗才1.5uA。但只要一开这个LVD或比较器,进入掉电后电流还有几百uA。几百uA对于CR2032来说太高了。

是这样的吗?
感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设计逻辑,掉电前不是关掉所有的外设、模块,然后再掉电?如果想掉电后再干点别的,可以用唤醒定时器来搞一搞。

网友B:
开个P的LVD电压检测,有比较器和ADC不会用?
也可以配合唤醒定时器,做的更低
if(Bat_StartFlag==0)
{
     if(++Cnt>=32)   //电池空载下32S读一个电池电压,电池要想带载后->空载立即检测自己置Bat_StartFlag=1;,清Cnt=0;
     {                       //空载和带载后释放的函数公用,自己开动脑经
          Cnt=0;
          Bat_StartFlag=1;
    }
    return;
}

BatStep++;       //ADC函数或者比较器函数自己写一套流程
switch(BatStep)
                   {
                      case : xxxxx
                      default:
                   }

网友B:
我不是STC的人,STC8G只是正好在用
开发有问题也别找我,我技术也比较菜,回答不了
这芯片我也才用了几天,可能我运气好,我用的倒挺好

网友C:
一般都是用低功耗定时器唤醒,唤醒后再开启其他需要的模块,处理结束后,再关闭使用的模块,进入低功耗模式,等待再次唤醒。

网友D:
上面说了LVD耗电10UA,应该是其它地方有问题吧

楼主:
哦,谢谢各位。
请问STC的掉电唤醒定时器,有中断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各位。
请问STC的掉电唤醒定时器,有中断的吗?

STC的掉电唤醒定时器唤醒不需要中断,也没有中断。别的唤醒源都要中断配合。

睡眠前要关闭外部电路耗电,关闭内部模拟外设。模拟外设有模拟电路,即使睡眠后还会耗电。而数字电路则会不会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