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BC短路问题

楼主(2020-05-17):
上图是单片机控制电动车电门锁的电路,ACC_CTRL接单片机引脚(3.3v,推挽),ACC外接电门锁,VIN是60V电池电源,我用万用表测量过电门锁导通时的电流在60mA以内,所以选择了MMBT5401(品牌MDD),这颗PNP三极管的参数见下图

现在的问题是,前期样品测试和量产全测都没问题,到客户那里出了问题,退回来发现MMBT5401的1、3脚短路,我对三极管不是特别熟,感觉有问题,但是不知道哪里,还请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R10值偏大,建议10k。注:未经测试验证。

网友B:
电磁锁有很大的感性,怀颖关掉时产生的高压BC结击穿了。加一个TVS管到地进行限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磁锁有很大的感性,怀颖关掉时产生的高压BC结击穿了。加一个TVS管到地进行限压。 ...

嗯。考虑到他只是个别损坏,应是负载端内置续流管。如此,不排除负载插头反接。

楼主:
谢谢,我看网上说耗散功率大于参数值会坏掉,MMBT5401的Pc是300mW,而实际电压是60V,电流50mA,那么功率是不是60*50 = 3000mW这样算的啊?如果是这样那应该很快就坏掉了,为什么长时间工作,这颗料并没有发热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网上说耗散功率大于参数值会坏掉,MMBT5401的Pc是300mW,而实际电压是60V,电流50mA,那么功率是 ...

管子功耗是以导通时候计算,你假定50mA电流时候,管子饱和压降=0.5V,则导通后的功耗=0.5*0.05  是一个很小的功率,所以管子如果导通正确,则不可能因为过功耗挂掉。
看你线路上面,没有电池锁负载的续流管,这应该是导致器件损坏的基本原因,这种线路,不管是不是负载带有续流管子,安全点,肯定会在板子上安装一个至少4148级别的续流二极管,以便于在感性负载条件下,通过二极管及时续流。线路就像5555所画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子功耗是以导通时候计算,你假定50mA电流时候,管子饱和压降=0.5V,则导通后的功耗=0.5*0.05  是一个很 ...

非常感谢,解决了我心中疑惑

网友A:
如果全电路中没有续流管的话,那将是100%故障率,连实验小样也过不了。

网友D:
开关管开断感性负载,会产生过压,反向击穿bc二极管。结决方案,如楼上负载端加续流二极管,开关管并联软开关,或tvs箝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