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OC Pro51中烧HEX的时候使用序列号这块怎么没见赛元有介绍?

楼主(2020-05-17):
因为赛元的8051没有unique id,所以给用户提供了这个功能来模拟这个unique id,这个功能倒是不错的,但是并没有在任何文档里找到这块的说明,比如说烧写了20块板子,退出的时候,是不是要重新保存下项目才能在下次打开项目开始烧写的时候才能从上次烧写的序列号开始?另外这个模拟的unique id烧到了什么地方?个人觉得应该出一个单独的文档,专门针对这个功能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从而让用户打消因为赛元8051没有内部nuique id而产生的困扰和疑问

网友A:
您好,关于序列号的使用,在“赛元烧录仿真工具SC LINK使用说明”的3.5章节有详细说明。

赛元烧录仿真工具SC LINK使用说明 V1.3.pdf

网友B:
关于序列号的使用说明写在SOC Pro51(烧录软件)的帮助文档里面。

楼主:
大致看了下,序列号是烧录到可以指定地址的用户FLASH区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致看了下,序列号是烧录到可以指定地址的用户FLASH区的吗?

是的,烧录软件SOC PRO51上面序列号的设置部分,有一个“起始地址”的设置,这个“起始地址”就是flash的地址。

楼主:
那这个功能没有任何用处。**者把EEPROM和HEX解出来之后随便烧写到一个同型号的新片子里就完全解密了,人家的unique id是保存在一个特殊区域里的,不可修改的,每个芯片都不同的,这个功能并不能模拟MCU的unique id功能,可以从SOC Pro51里删除了,而且有了这个之后很多用户还会询问这个功能,实际上啥用没有,最好是删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