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带DAC的MCU 价格小于4RMB

楼主(2020-05-17):
带8BIT的DAC即可。价格不能高。管脚16个IO以上 请问有没有谁有用过这种MCU 谢谢

我们有代理几款国产单片机,从一块多到七八块不等。选择性高,另外也有国产MOS管,DCDC。QQ:804862378 电话:13410977213

网友A:
STM8L151K4T6   32PIN    3块多

网友B:
32脚价格能满足

网友C:
我有一款式,1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脚价格能满足

价格不满足

网友B:
F系列能满足  低功耗L系列就有点悬

网友D:
或用 STC8G1K08A-36I-SOP8, RMB0.75, 用它的 10-BIT ADC 再来测量实际的 PWM 产生的 DAC 输出值,反馈后再动态跟踪控制,完美

网友E:
我有一款集成12bit DAC 的MCU,64K 48PIN/64PIN,价格也能满足  QQ1327041601

网友F:
引用 网友G:
STC8G1K08-28I-TSSOP20    RMB 1.15
3路PWM可以当成3路DAC用   ---电阻电容滤波  可达 10-BIT DAC
...

阻容滤波出来,DAC精度能到多少

网友H:
51内核单片机 24管脚 5路DAC 其中一路是11位,其它10位       价格1.2元左右
51内核单片机 28管脚 6路DAC 其中一路是11位,其它10位       价格1.8元左右
我有货

网友I(2020-08-17):
引用 网友H:
51内核单片机 24管脚 5路DAC 其中一路是11位,其它10位       价格1.2元左右
51内核单片机 28管脚 6路DAC  ...

哥们,有项目用到带DAC的单片机,怎么联系你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哥们,有项目用到带DAC的单片机,怎么联系你

微信 cepoly

网友J:
LGT8F328P-SSOP20 零售价1.8元。批量你自己谈。批量不会超过零售价。LGT的DAC还能当数字电位器用。
另外LGT8F684P和LGT8F690A价格不到1元也带DAC。

网友I:
引用 网友J:
LGT8F328P-SSOP20 零售价1.8元。批量你自己谈。批量不会超过零售价。LGT的DAC还能当数字电位器用。
另外LGT ...

感谢,最开始看的是LGT684A,可以配置10BIT DAC,但是询问已经停产的,684P 只有6位的DA,
请教一下,328P 的DA 当数字电位器用,请问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感谢,最开始看的是LGT684A,可以配置10BIT DAC,但是询问已经停产的,684P 只有6位的DA,
请教一下,328P  ...

你去他们官方企鹅群问问。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之前听群里有人说过。平时我用不到DAC。

网友K(2022-10-24):
我有带DAC MCU,可以加微信:sen961648

网友L:
我也在找带DAC的MCU,楼主找到了吗?

网友M:
PL51A003,一块多点,性价比高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我也在找带DAC的MCU,楼主找到了吗?

我这面有,不知道符合你要求不,你站内私信我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我也在找带DAC的MCU,楼主找到了吗?

带DAC MCU,可以加微信:sen961648
更多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