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这样电源卖?谢谢

楼主(2020-05-17):
电源电压:220-240v~/6v 50hz
额定功率:2w、
功率因数:0.2
电源电流:100mA
灯泡功率:36*0.03/led

网友A:
这个可以用电容降压电源

网友B:
这个是LED灯的电源,比如自家的顶灯就是,,可以淘宝上搜,也可以去灯具市场上买,都可以的!

网友C:
直接进LED的话推荐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