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0人SDH库是不是有差问题?

楼主(2020-05-18):
1张16G,HC 4速的TF卡可以识别成高速卡,但1张2G,HC 10速的TF卡识别成低速卡, 用读卡器在PC上读20MB/秒,写5MB,  应该是高速卡,  例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看看识别程序是不是有毛病,说不定人家没用过那么高速的卡。

网友B:
还没用过这个库呢,看看。

网友C:
斷點設在下面,看卡片回來的裝置是否為高速卡。

网友D:
这个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斷點設在下面,看卡片回來的裝置是否為高速卡。

看过了,确定是低速, 然后播放384K采样率  WAV 文件到TYPE-C数字耳机就卡,用能正确识别的TF就没有问题

网友E:
莫非这个卡也有不兼容的,是不是格式化的格式有问题。

网友F:
那个判断速度的值跟什么有关。

楼主:
还有其它问题是,我的机器关机放很久, 开机很大机率会卡在检测SD卡某种状态的地方, 马上关机,再开机就可以过去,   大家有没有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