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F072 有独立PWM输出的历程吗?

楼主(2020-05-18):
看了下,sdk,都是一些互补,比较啥的,没有独立PWM输出的历程。请,
FAE,
开始表演吧!

网友A:
不用表演,adt的比较输出,还是通用定时器的锯齿波pwm都是独立的吧,是你自己没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表演,adt的比较输出,还是通用定时器的锯齿波pwm都是独立的吧,是你自己没仔细看 ...

所有的历程都是两路的,还有个疑问,脉宽调制需要修改哪个参数?

网友A:
一个定时器两路,两个定时器就有4路了吧,三个就是6路了……
如果要修改占空比,ADT的例子,可以参考buf使能的例子,已经有修改占空比的功能了,对于通用定时器,saw好像也有修改占空比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定时器两路,两个定时器就有4路了吧,三个就是6路了……
如果要修改占空比,ADT的例子,可以参考buf使 ...

马丁哥,蛮给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