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学FOC有必要先了解BLDC吗?

楼主(2020-05-18):
各位做电机驱动的大佬,请问学FOC有必要先了解BLDC吗?目前用的FOC驱动芯片是厂家写好的,只需要改参数数。虽然学了一段时间但是还是一脸懵逼,所以想请问大佬们要不要先学BLDC,FOC和BLDC有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网友A:
FOC是一种矢量算法,BLDC是一个电机?

网友B:
如果以前没接触过无刷驱动,先从方波的驱动开始了解更容易上手吧。然后再来整FOC

楼主:
嗯 谢谢各位大佬的解答,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