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SAM D21Curiosity Nano建工程的问题

楼主(2020-05-18):
SAM D21Curiosity Nano小板子到了,开箱。

建工程出现问题:

没法选。请问高手,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HAVE FUN~~~~ 有问题就呼叫技术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VE FUN~~~~ 有问题就呼叫技术专家~

HAVE FUN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请问有下载Harmony3软件包了吗?下面有资料可供参考:
下面是关于Harmony 3相关资料的一些链接。可以把MPLAB X, Harmony 3下载下来先熟悉一下。
整个环境的搭建,可以参考这个文档: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Uploads/202004/5e84352ee9955.pdf

MPLAB X download,请安装最新版本就可以了。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x-ide

XC32,编译工具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compilers

H3 Chinese guide,这个是中文的文档,里面有说Harmony 3相关的环境搭建,还有一些例程的介绍。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 ... edge&a=index&id=172

Harmony的主页
Microchip Harmony entry: www.microchip.com/harmony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harmony/mplab-harmony-v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下载Harmony3软件包了吗?下面有资料可供参考:
下面是关于Harmony 3相关资料的一些链接。可以把MPLA ...

谢谢

楼主:
这个Atmel Studio7安装一直停在这?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怎么这样了?

网友B:
国内可以选择gitee站点的  还是建议你先详细看看那个环境搭建文档 这样上手起来比较顺畅些
不好意思 这个最近有一版更新的文档供参考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 ... 4/5e84352ee9955.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可以选择gitee站点的  还是建议你先详细看看那个环境搭建文档 这样上手起来比较顺畅些
不好意思 这个 ...

成这样了。

楼主:
下的真慢那

网友C:
有些模块,看名字就像是用不着的,就不需要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模块,看名字就像是用不着的,就不需要下的。。

我只下了三个必须的

楼主:
安装KEIL,没有烧写算法。

楼主:
端口配置是灰的。

网友D:
为啥不用keil,就不用折腾新的编译环境了。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用keil,就不用折腾新的编译环境了。省事。

用了,都用了,MPLABX ,KEIL,AVR STUDIO,都搞好了。

网友E(2025-09-26):
SAM D21Curiosity Nano建工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