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Pin Thin LGA 这种引脚 大家都是怎么焊接的哦

楼主(2020-05-18):
请问大牛

网友A:
这个类似BGA了,要用热风枪焊台了

网友B:
锡丝,锡珠,助焊剂,热风枪

网友C:
开个钢网 刷个锡膏,镊子夹起来 摆好,不好手抖,热风枪 反面加热下 OK

网友D:
焊好焊,就是虚焊不好检查。

网友E:
我的话,也就是风枪加锡膏

pin数不多,还好说

网友F:
我吃过亏想用烙铁焊,结果悲剧了,这种还是用钢网+热风枪

网友G:
2x2见方,手工焊不会成功的,哈哈

网友H:
钢网+锡膏+风枪,手工焊简直不要太容易

网友I:
焊盘上锡,涂上助焊剂,风枪360度,2档风,吹化助焊剂,把芯片放上,再用风枪吹,30秒左右就焊上了。我焊接TMP117 6pin bga,1*1.5mm,就是这样焊的。

网友J:
楼上图片搞笑
楼主的问题在我们这儿不是问题

网友K:
以前遇到30多个焊盘的这类器件,热风枪焊坏了不少,有的焊接了模块工作不正常。后来改成 钢网 锡膏 小型回流焊机器焊接就好了。

网友L:
这要是中间的虚焊了不得去跳河?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要是中间的虚焊了不得去跳河?

跳河也没用

网友:
有产量,就容易焊接。没有产量,就难焊接

网友N:
为了保证质量,还是交给专业的厂商来做

网友O:
引用 网友G:
2x2见方,手工焊不会成功的,哈哈

我同事0.4和0.5间距的BGA样板都手工焊啦,新的有锡球成功率很高.返修的麻烦点.我是不行的.

tyw
钢网,植球,业余就难了,哈哈,俺老了,眼神不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同事0.4和0.5间距的BGA样板都手工焊啦,新的有锡球成功率很高.返修的麻烦点.我是不行的. ...

推荐你同事我认识一下吧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焊盘上锡,涂上助焊剂,风枪360度,2档风,吹化助焊剂,把芯片放上,再用风枪吹,30秒左右就焊上了。我焊接 ...

TMP117  你在用这个芯片吗   效果如何这个课芯片

网友I(2020-06-17):
引用 楼主:
TMP117  你在用这个芯片吗   效果如何这个课芯片

效果很好 数据手册上的指标都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