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 RtThread(keil-v5)

楼主(2020-05-18):
本例程只有程序,设置与【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 FreeRTOS(keil-v5)
几乎一样,只是把RTOS 改成RT-thread即可。

网友A:
你试一试,这个板子能跑的起onenet组件么,ram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试,这个板子能跑的起onenet组件么,ram太小了。

nano版本,这个程序开了4个任务,分别控制4个LED,可以跑起来,比freeRtos效果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nano版本,这个程序开了4个任务,分别控制4个LED,可以跑起来,比freeRtos效果稍好。 ...

我用的github上的bsp,添加一个onenet组件,就跑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