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测量CAN总线的波特率参数(传播时间段和相位缓冲段)

楼主(2020-05-18):
我的ECU和汽车的BCM进行CAN通信,但是目前知道的是与BCM连接的CAN总线为500k波特率,所以我设置我的ECU的波特率为500k,但是设置can的波特率需要配置波特率参数(传播时间段和相位缓冲段),不同的参数都可以得到500k的波特率,如何去设置呢?

我一开始是想用示波器去测量can总线波特率参数,但是不知道如何测,请问有没有大神帮助,我该如何去获得can的波特率参数,以便于匹配BCM的can通信。
注:下图为CAN波特率的参数:传播时间段、相位缓冲段1、相位缓冲段2。这三个参数我该如何设置

网友:
我的理解是只要是比特率一致就可以通讯成功,有必要各种时间段保持一致吗?

我试了,波特率一致不能通信,设置波特率需要设置很多参数

网友A:
,这里有描述。

@zjgchenzhen :如果需要更多的了解,可以加个qq一起讨论 583078065
谢谢帮助

网友:
这位同学这个是我配置的500k的can  ,能够与我的valuecan正常通讯

@zjgchenzhen : 你每次修改一个CAN的配置参数,测量波形的变化,这样是否可以搞清楚波形和参数的对应关系。
@zjgchenzhen :我查阅了手册,手册的案例都是3次,具体原因为也没弄清楚。我截图出来供你参考
@zjgchenzhen :
你这只是能够通信上,是否当其他节点接入时也能正常通信,另外就是你通信上后能否帧能够都正确接收,没有错误帧 另外,采样点为什么是3次,有没有依据

网友:
感谢帮助,谢谢。我查的百度,有的三次有的一次,我也没搞明白。。

网友:
我做电机控制,CAN对于我只是调试手段,所以一知半解

楼主:
@49500199,其实我想问能通信上后,应该还需要做一些can通信测试,这样才能真正能够放心去应用到实际产品,一般都要做哪些can总线通信测试,你知道吗?

网友B:
大部分的CAN通信协议都是遵循iso15765标准的,iso15765-4或者iso15765-2里有你说的这几个参数的要求,建议你可以看下相关文档。

感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