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驱动LCD屏分辨率

楼主(2019-11-20):
103能驱动l分辨率为1024*768、1280*720的LCD屏吗?如果能,有这么高分辨率的LCD屏吗?

网友A(2020-06-04):
当然可以,STM32F103和RA8876L4N即可驱动1280*720 或1280*800分辨率,这种分辨率的显示屏有:7寸,8.4寸,10.1寸或10.4寸,12.1寸 15寸很多。有方案电路可提供QQ2851189731

网友B:
这还得看看, 是什么接口,  需要什么刷新速度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