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KS103超声波模块IIC没有应答

楼主(2020-05-18):
最近在调试KS103模块,发了地址0xe8,没有ACK,不知道为啥,求调试过的搭把手。
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先确认IIC到底对不对。
可以找个成熟的东西先测一下,比如弄个51先测一下

网友B:
百度的,VCC接+5V试试。
当工作于I2C模式时,模块需要四根线来完成控制,VCC引脚连接+5V(3.0~5.5V),GND 引脚用于连接电源地,SDA/TX 引脚是 I2C通信的数据线,SCL/RX 引脚是 I2C 通信的时钟线。SCL 及 SDA 线均需要由主机接一个阻值为 1~10K 上拉电阻VCC。KS103的 I2C 通信速率建议不要高于 100kbi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的,VCC接+5V试试。
当工作于I2C模式时,模块需要四根线来完成控制,VCC引脚连接+5V(3.0~5.5V),GND  ...

电压不对3.3/5V系统不兼容;供电5V,i2c 3.3V 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