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位图时,为什么无法串口显示信息?

楼主(2019-11-20):
我测试液晶显示位图时,想按照注释上的说法,加入usart串口驱动,然后通过串口助手显示位图文件的信息。结果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一旦加上printf后,就不能显示图片。只能调用第二个图中的前面的几个显示字符的函数。后面显示图片的不能调用。图片显示不出来。好奇怪。把printf注释掉,就可以显示了。这是怎么了?串口助手没有任何信息收到。

网友A(2020-05-18):
printf可能占用较大的堆栈导致溢出,建议在启动文件里把堆栈设置大一些。能不用它就不用它,自己写一些函数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