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EMWIN移植完成,执行GUI_Exec();会出现重叠

楼主(2020-05-18):
          在STM32上移植完EMWIN之后,执行下面的程序,出现的重叠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2)
       #define ID_BUTTON_1 (GUI_ID_USER + 0x03)

       KEY_VALUE_UP = BUTTON_Create(250,120,20,30,ID_BUTTON_0,WM_CF_SHOW);
        KEY_VALUE_DOWN = BUTTON_Create(250,170,20,30,ID_BUTTON_1,WM_CF_SHOW);
        BUTTON_SetText(KEY_VALUE_UP, "UP");
        BUTTON_SetText(KEY_VALUE_DOWN, "DOWN");
//        BUTTON_CreateEx(250,120,20,30,hp,WM_CF_SHOW | WM_CF_HASTRANS, 0,ID_BUTTON_0);
//        BUTTON_CreateEx(250,170,20,30,hp,WM_CF_SHOW | WM_CF_HASTRANS, 0,ID_BUTTON_1);
        GUI_Exec();
        while(1);

        但是我用GUiBuilder弄的界面程序下进去都是正常的,用这个自行创建按钮,一执行GUI_Exec();就很多按钮重叠了,求大神指导下什么原因

楼主:
我跑了ST的那个库,感觉也没啥问题 ,是不是就说明了移植没问题了

网友A:
应该是没问题。估计是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问题。估计是库

试了下,把5.32的库换成了5.22的,就没有出现了。搞得我折腾了一整天

网友B:
老铁,可以关注下我们,www.yoxios.com/我们做的跟您的需求相关哦~

网友C:
以前遇到过因为内存过小出现这种问题。当时直接加大内存后暂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