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ucosii系统中进入定时器中断

楼主(2019-11-20):
用设置断点的方法,怎么也进不了这个中断。
这是我的中断函数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OS_Enter_CRITICAL();  //保存全局中断标志,关总中断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恢复全局中断标志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TIM_IT_Update
         {

                                TIM2->CCR1 =148 ;//indexWave[pwm_index];        //根据PWM表修改定时器的比较寄存器值
                                TIM2->CCR2 = 148;//indexWave[pwm_index] ;
                                pwm_index++;

/*****************************先判断电机方向************************************/
                                if (FlagMotor)
                                        NumMotor=180;
                                else
                                        NumMotor=40;

/*****************************电机停止程序**************************************/
                                if( ((pwm_index >= NumMotor)&& Trig_Laser4==1 )&& enable==0 )                        //
                                {
                                        pwm_index=0;
                                        TIM2->CCR1=0;
          TIM2->CR1&=0x00;
          enable=1;
          backover=1;
                                }

                TIM_ClearITPendingBit (TIM2, TIM_IT_Update);        //必须要清除中断标志位
        }
OSIntEx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