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函数GPIO_PinRemapConfig 不能关闭JTAG口

楼主(2019-11-20):
先开启PA口和PB口的时钟,用库函数GPIO_PinRemapConfig ( 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关闭JTAG功能,保留SWD功能。但PA15,PB3和PB4还是不能配置为普通I/O口。

用下面原子论坛的代码,寄存器操作, JTAG模式配置正确。关闭JTAG功能,保留SWD功能,操作成功。
// JTAG_Set: 用于设置JTAG模式
// JTAG_mode: jtag/swd模式设置: 00,全使能; 01,使能SWD; 10,全关闭;
// #define JTAG_SWD_DISABLE   0X02          // 10,全关闭;
// #define SWD_ENABLE         0X01          // 01,使能SWD
// #define JTAG_SWD_ENABLE    0X00          // 00,全使能
void JTAG_Set(uint8_t JTAG_mode)
{
  uint32_t temp_mode;
  temp_mode = JTAG_mode;
  temp_mode<<=25;           // 左移25位
  RCC->APB2ENR|=1<<0;      // 开启辅助时钟
  AFIO->MAPR&=0XF8FFFFFF;  // 清除MAPR的[26:24] ( = SWJ_CFG[2:0] )
  AFIO->MAPR|=temp_mode;        // 设置jtag模式
}
调用 JTAG_Set(SWD_ENABLE);   //  PA15,PB3和PB4成功配置为普通I/O口。PA13,PA14为SWD口。
不明白库函数GPIO_PinRemapConfig ( 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关闭JTAG功能,保留SWD功能,为什么无效?
------------------------

不用开启PA口和PB口时钟,只开启AFIO时钟,经过实际测试,设置成功。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开启复用时钟,才能执行重映射功能,设置JTAG模式操作
     GPIO_PinRemapConfig ( 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  //  PA13和PA14设置为SWD接口专用,释放PA15,PB3和PB4,作为普通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