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_EEPROM裸机程序的疑惑

楼主(2019-11-20):
你好,我在学习I2C协议时参考了你的MINI板的裸机I2C-EEPROM的例程,发现似乎有点错误,在I2C_EE_BufferWrite()函数中,源代码如下:
void  I2C_EE_BufferWrite(u8* pBuffer, u8 WriteAddr, u16 NumByteToWrite)
{
        u8 NumOfPage = 0, NumOfSingle = 0, Addr = 0, count = 0;

        Addr = WriteAddr % I2C_PageSize;        //知道在新的一页中需要多少的字节
        count = I2C_PageSize - Addr;                //知道在新的页中还剩下多少的字节
        NumOfPage =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这里求出要写入的页数
        NumOfSingle =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求出在新的页还要写入的字节数

        /* If WriteAddr is I2C_PageSize aligned  */
        if(Addr == 0)                                   //当刚好在一个页的开始处
        {
                if(NumOfPage == 0)          //如果在一页的最开始处,同时一页够写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OfSingl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
                else
                {
                        while(NumOfPage--)           //如果在一页的开头,但是一页不够写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I2C_PageSiz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WriteAddr +=  I2C_PageSize;
                                pBuffer += I2C_PageSize;
                        }

                        if(NumOfSingle!=0)          //多余的字节数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OfSingl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
                }
        }
        else                                                   //存储地址不在一个页的开头
        {
                if(NumOfPage== 0)                       //例如:有可能只需要7的字节,但是开始的地址在一个页的第三个字节处,似乎就不能这样直接写入了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OfSingl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
                else
                {
                        NumByteToWrite -= count;
                        NumOfPage =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NumOfSingle =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if(count != 0)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count);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WriteAddr += count;
                                pBuffer += count;
                        }

                        while(NumOfPage--)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I2C_PageSiz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WriteAddr +=  I2C_PageSize;
                                pBuffer += I2C_PageSize;
                        }
                        if(NumOfSingle != 0)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OfSingl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
                }
        }
}

也许是我错吧,希望大神能指导下,谢谢!
同时,我有点疑问:以前直接把外设裸机的驱动代码加载进uc/oss和enWin的工程中就可以使用了,但是就只这EEPROM的加载进去后执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