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 基础知识笔记1

楼主(2020-05-18):
(无正文)

网友A:
那位朋友看下,要怎么才能让LED在上电不亮,现在的情况是上电全亮,
然后才一个一个的输出

module led_water(led,clk);
        output[3:0]led;
        input clk;
        reg[3:0] led;
        reg[25:0] counter;
   reg[3:0] state;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counter<=counter+1;
                if(counter==26'd50000000)
                 begin
                /*
                        led<=led<<1;
                        counter<=0;
                        if(led==8'b0000)
                        led<=8'b1111;
                        */
                          counter<=0;
                        case (state)

                                                4'b0000:    begin
                                                                                        led <= 4'b1110;
                                                                                        state <= 4'b0001;
                                                                                end
                                                4'b00001:        begin
                                                                                        led <= 4'b1101;
                                                                                        state <= 4'b0010;
                                                                                end
                                                4'b0010:                begin
                                                                                        led <= 4'b1011;
                                                                                        state <= 4'b0011;
                                                                      end
                                                4'b0011:                begin
                                                                                        led <= 4'b0111;
                                                                                        state <= 4'b0000;
                                                                           end
                                                default:                state <= 4'b0000;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