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想做一个LED分段电压显示的东西

楼主(2020-05-18):
要求:
输入电压假定范围0-10V,无其他供电;
共计有4个LED,分别对应2-4V、4-6V、6-8V、8-10V电压;
每次只有一个灯点亮,,
纯模拟电路,不用芯片(无其他电源,电压较低时芯片不能工作)
求大神支招,,我知道怎么弄成多个一起亮的那种,就是电压越高,点亮越多,,,求支招

这种功能的电路,用三极管还是很容易实现的,大概要用8 只三极管,只是温度稳定性不高。 要求高的话,就用TL431 做,电路也不复杂。
音响响度指示电路原理即可。

网友A:
你自己说说:0~1.xV,低于LED正向电压时。LED怎么亮?       用DCDC升压? 0~0.4V 这个常见DCDC也无法支持的范围该怎么办?

网友B:
0V,还要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说说:0~1.xV,低于LED正向电压时。LED怎么亮?       用DCDC升压? 0~0.4V 这个常见DCDC也无法支持 ...

抱歉,描述有误,主要是后面的功能,我现在想不到什么方法了

楼主:
抱歉,描述有误,主要是后面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描述有误,主要是后面的功能,我现在想不到什么方法了

很简单:  如果是使用三极管, 后一级的三极管短路前一级的基极

网友C:
有点像数字电路,抢答电路,高电压优先。优先编码器逻辑
用数字电路需要不少三极管。不知有没有更好的

网友D:
给你一个multisim的仿真
就是用一大堆比较器,通过比较器输入端的分压电阻设置,让不同电压段对应的比较器导通,比较器开漏输出可以直接驱动小功率的led等排
但是这种方法没法做滞回比较器设计,所以如果不想让led在临界值时抖动,最好还是上个便宜的带ad的单片机,让软件处理

你直接去看lm339的技术手册就行,这是个4路差动比较器芯片,一个就能搞定你的需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点像数字电路,抢答电路,低电压优先。优先编码器逻辑
用数字电路需要不少三极管。不知有没有更好的 ...

看楼主需求,好像还是2线制的(无其他电源),电源同时等于电压检测,这个需要相当难度。
楼主的范围而且无限,0-2V亮一个灯?低于LED导通电压还要亮?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了,还不能使用芯片?
用一个超低输入的升压IC,输入高了显然不行,就电源解决方案已经够吃一大锅了。

网友F:
我记得microchip有这玩意的成品方案,名字我忘了,一个灯好像不止2V,那时候看到的是大概10个灯最后一个有六七十V的电压

网友B:
我给你下载了一个
音量电平指示电路指示电路图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604/00/12109864_290288333.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multisim的仿真
就是用一大堆比较器,通过比较器输入端的分压电阻设置,让不同电压段对应的比较器 ...

您这个其实用电阻加LED串并联也能解决,,,不过还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楼主需求,好像还是2线制的(无其他电源),电源同时等于电压检测,这个需要相当难度。
楼主的范围而且 ...

也不是要求一定要多准,只是能大概指示就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下载了一个
音量电平指示电路指示电路图

我这里没有另外一个电源的,,只有一个电压输入和返回地

网友G:
电源供电是否就是被检测显示电源?如果是就选择一个能在2V还能工件的4运放IC就行了

网友H:
用二极管和分压电阻啊。

网友I:
简单点,LM3914

楼主:
3914我已经测试了,不行。因为我只有一个信号输入,既当电源又当待测信号,3914需要一个电源基准,设定完的参考基准不会比输入电压更大,所以这样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源供电是否就是被检测显示电源?如果是就选择一个能在2V还能工件的4运放IC就行了
...

是的。我查查看下。
我有一个疑问,如果通过运放是要做比较器用吗?如果是比较器的话,还会有一个问题,参考端由于等于待测端,所以,无论多大电压,亮的灯应该是不会变化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之前8灯的治具,比较器LM339,二极管1N4148。现在只画3灯,由1先灯。以此类推N灯。 ...

如果VIN=VCC=Vr,这个电路应该是不能行的...亮灯不会变化

网友K:
这个一次只亮一个LED,全分离件。只是电压范围划分与楼主要求有出入。改变稳压管(D1,D2,D3,D4)的值可以符合楼主要求。就是分离元件参数设计麻烦。

如果是工程实际,采用带AD的单片机很容易搞定。硬件电路简单,电压范围可调。

网友L:
低于2V要亮灯太麻烦了,高于2V的话用一个低压MCU做就可以了,如果只是点亮的话17楼那个图就可以了嘛

楼主:
嗯嗯,谢谢,基本决定用MC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一次只亮一个LED,全分离件。只是电压范围划分与楼主要求有出入。改变稳压管(D1,D2,D3,D4)的值可以符 ...

嗯嗯,谢谢,现在计划用mc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低于2V要亮灯太麻烦了,高于2V的话用一个低压MCU做就可以了,如果只是点亮的话17楼那个图就可以了嘛 ...

嗯嗯,谢谢

网友M:
可以参考我上一个贴子

网友N:
回不了贴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