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发送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9-11-20):
extern u8 RxBuf[20],Rxcount,Txcount;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RxBuf[Rxcount++]=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TC)!=SET)
        {
                if(Txcount<Rxcount)
                {
                        USART_SendData(USART1, RxBuf[Txcount++]);
                }
                else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TC);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C,DISABLE);
                        memset(RxBuf,0,Rxcount);
                        Rxcount=Txcount=0;
                }

        }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Rxcount>7)
        {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C,ENABLE);
        }
}
每次收到8个以上字符,则启动发送中断,把收到的数据发送回去,我是用的时USART_IT_TC,但是这个只能进入一次发送中断
之后就不能再进入发送中断了,但是如果换成USART_IT_TXE则可以每次都进入发送中断,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