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ADF4351在3G频段输出功率达不到指标

楼主(2020-05-18):
ADF4351输入时钟40MHz输出配置3300MHz,环路滤波器是按照3300配置的,现在输出功率偏低,达不到0DBm,电路图,寄存器器配置如下

现将L4,L5调成2.7nH,L6,L7调成1.5nH输出-12dbm,请教下大家我这是哪出了问题,怎么调才能输出0DBm,谢谢

网友A:
L4 L5用51欧电阻试试。可能和PCB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