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一款输入电压30V-150V,输出电压为3.3V的降压芯片,输出...

楼主(2020-05-18):
求助各位大佬,现在项目需要,求一款输入电压30-150V,输出电压为3.3V的降压芯片,输出电流100mA足够了,只是给单片机和485供电,引脚最好少一些,静态电流小一些

以前用的是LM5008,但是LM5008的输入电压最高95V,无法满足要求,现在是串联了一个稳压管,拍脑袋的想法哈,请勿喷。

LM5008就挺好的,sop8封装,外围原件简单,现在想找个电压更高的。

谢谢
不好意思之前写错了,输入电压范围应该是30v-150v

网友A:
用个ACDC芯片搞定,还便宜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推荐,貌似都是AC-DC芯片,输入电压是ac85-265v,这个输入电压有没有再低一点的。

我的描述没写明白,应该是输入电压30v-150v之间,谢谢

也不一定要用这个mp157,但是要使用这种结构的方案,就会简单一点
人家教你你都不会,什么叫交流,你用直流就不要用前面的整流的器件就是了,这种这么大范围的高压,目前就是用:1.反激等带变压器的方案 2.boost芯片,用特殊的结构做的悬浮地 降压;你想要的简单方案上述的兄弟已经给你了 mp157,这是我说的第2种方法。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开阔的思路,用ac-dc来做dc-dc,搜了一下,发现mp173A基本符合要求,再仔细研究一下

楼主:
仔细看了数据手册,发现对于直流输入有要求,直流输入电压不能低于70V,过低的直流输入电压会导致thermal shutdown,这是个啥意思,

网友B:
买隔离模块吧,安全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隔离模块吧,安全又方便。

隔离模块是啥?也是电源芯片吗

楼主:
找了很久,貌似ltc3639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了很久,貌似ltc3639可以

这种功率级别的内置MOS的ACDC芯片闭着眼睛选都一堆,
比如典型的LNK30X系列,国内抄这一系列的芯片很多,这个电压范围直接单极buck搞定

网友C:
这么高的电压基本就是AC-DC芯片了,不要加整流,大部分都能用。主要的问题是你这个输入电压范围太宽了,AC-DC类的产品基本都有欠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功率级别的内置MOS的ACDC芯片闭着眼睛选都一堆,
比如典型的LNK30X系列,国内抄这一系列的芯片很多, ...

一般的ac-dc芯片如果是直流输入的话,最低要70v,再低了会不稳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高的电压基本就是AC-DC芯片了,不要加整流,大部分都能用。主要的问题是你这个输入电压范围太宽了,AC- ...

是的,找来找去找到了ltc3639,但是太贵了,用不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的ac-dc芯片如果是直流输入的话,最低要70v,再低了会不稳定啊

没有这个一般的说法,
任何一个外置上拉电阻启动的芯片都可以做,
你说的是从内置MOS漏极自供电的芯片才会存在,即便这样,LNK系列也可以做到十几伏启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