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内存卡里的图片,卡死

楼主(2019-11-20):
开了定时器2的定时中断时,在切换内存卡里的图片显示时,出现卡死或者显示乱码,在关闭定时器2的定时中断时,不出现这样的问题,请问这是问什么了?下面时定时器2的配置

/// TIM2中断优先级配置
void TIM2_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TIM_Period / Auto Reload Register(ARR) = 1000   TIM_Prescaler--71
* 中断周期为 = 1/(72MHZ /72) * 1000 = 1ms
*
* TIMxCLK/CK_PSC //预分频?--> TIMxCNT --> TIM_Period(ARR) --> 中断 且TIMxCNT重置为0重新计数
*/
void TIM2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设置TIM2CLK 为 72MHZ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 ENABLE);
    //TIM_DeInit(TIM2);

        /*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计数值)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10000;   //10MS中断一次

    /* 累计 TIM_Period个频率后产生一个更新或者中断 */
          /* 时钟预分频数为72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1;

                /* 对外部时钟进行采样的时钟分频,这里没有用到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时基初始化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使能中断

    TIM_Cmd(TIM2, ENABLE);                //使能定时器2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 DISABLE);                /*先关闭等待使用*/
}

void TIM2_init(void)
{
    TIM2_NVIC_Configuration();
    TIM2_Configuration();
}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