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CN3763充电时发烫,最高温度65℃!求解!

楼主(2020-05-18):
原理图参考芯片手册,如下图:

* 3、4脚经限流电阻接MCU IO检测充电状态。

* 器件型号:
1. 设置恒流充电电流 Ich=0.12V/0.04Ω=3 A
2. PMOS型号:AOD4185VDS (V) = -40 V, ID = -40 A
3. D1\D2型号:超快恢复二极管 VS-50WQ03FN-M3 ,IF(AV)=5.5 A,VR=30 V
4. 电感型号:功率电感TMAX-1350-220-M,22uH,升温电流6A,饱和电流7A

* 情况描述:
输入电压V_CHARGE = 15V,VG≈9.4V,当不挂载电池时,一切正常,输入电压12.6V附近(万用表直流挡测到跳动值);
当挂载电池时,R6两端电压Vcs=0.123V,计算得充电电流 0.123V/0.04Ω=3.075A(姑且认为正常),但是所有器件【PMOS,D1,D2,L2,IC】均发烫,其中电感最烫,最高测得65℃(体温枪),无法用手指长时间触摸的那种烫。随后Vcs会降低,当计算到充电电流降至2A左右时,触感温度大约45度,可用手指长时间触摸。充电期间,耳朵靠近可听到微弱的啸叫,猜测是电感发出的。

* 疑惑:
我咨询过几个同行(企业群的),都说IC发烫不正常,其他器件发烫勉强正常。但是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麻烦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感谢感谢!!

以下附上各个节点的波形图。
PMOS-S极波形图:

PMOS-D极波形图:

PMOS-G极波形图:

电感前端:

电感后端:

电池端:

网友A:
实物布线图呢

网友A:
测下输入电压电流 输出电压电流 计算下效率

网友B:
发热与板的面积也有关系,不要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