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负载瞬态响应疑问

楼主:
最近在看Load Transient,我看了比较多芯片规格书,发现测试条件都不一样,这个 A/uS斜率怎么定呢,比如BUCK是500Khz的主开关,这个 A/uS怎么定呢,我看有1A/uS,有2A/uS,有0.5A/uS,输出5V,标准是Vout±5%就是OK的么?那么1Mhz的主开关频率,测试设置多少A/uS上升合适,设置多少A/uS下降合适,还有就测试电流上升到最大电流后,维持多少时间开始测试电流下降合适,求解,是否有相关标准。

网友A(2020-05-19):
瞬态响应根本没有所谓统一的标准,只有根据你负载突卸突加需求和波动定义来要求。所以实际上,我们只会考察在某个突加突卸负载时候,实际电压波动在一个范围保证系统稳定工作为前提。而且该范围对各个系统的要求区别也是很大的,这只是在你采用电源时候灵活掌握。

网友B:
对开关电源来讲,有个指标叫负载调整率。在设计之初就会被提出。

网友C:
https://webstore.iec.ch/preview/info_iec62700%7Bed1.0%7Den.pdf

IEC TS 62700
这个也许有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开关电源来讲,有个指标叫负载调整率。在设计之初就会被提出。

跟负载调整率没有一点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跟负载调整率没有一点关系

明确告诉你,关系大得很。
虽然楼主标题和内容,表达的不一是个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明确告诉你,关系大得很。
虽然楼主标题和内容,表达的不一是个东西。

楼主的标题和帖子内容都是讲电源对负载瞬态变化的响应,而负载调整率这是一个静态指标。请搜索“负载调整率”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