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模拟电感参予的谐振仿真

楼主(2020-05-19):
图1原理图是个单运放构成的等效电感电路。用箭头-1的Z参数仿真端口阻抗ZP11,其实部、虚部示于图1。
在频率f =4.7962 kHz,实部RE[ZP11]=2.6欧,其左侧为负阻,右侧为正阻;
在1-10 kHz范围内虚部都是感抗,如果频率上限再向高扩一些,虚部将出现容抗。
虚部峰值感抗频率是7.3432kHz。
元件参数表列于图1,电阻单位:欧,电容单位:pF。R1=100,R2=300 k,C=100nF。

图1

楼主:
图2分为上下两张,上图是谐振曲线,下图是无谐振的图1,用于比较。
在图1虚部峰值频率7.3432kHz处设置频标,当外接谐振电容C3=200 pF时,出现谐振阻抗,即实部出现峰值,虚部为0(10欧,显示频率步长精度所致)。

图2

楼主:
图3是在图1实部的正负阻分界频率4.7964 kHz处发生的谐振,C3=934.36 pF。谐振峰值阻抗尖锐,其左侧阻抗:负阻、感抗;右侧阻抗:正阻、容抗。

图3

楼主:
图4显示在负阻区的谐振,此时C3=20 nF,谐振频率是1.279 kHz,谐振阻抗为负峰值。

图4

图2-4谐振曲线的宽度反映出谐振的Q值不同,它们对应着各自实部的绝对值大小。

楼主:
图5是将R1由100欧变为200欧时的谐振图。
此时图1的模拟电感阻抗,全域的感抗由图1中最高的75 k降为图5的最高50k(Im[ZP11]曲线);全域没有负阻;在图1正负阻分界频率4.7962kHz处,谐振状态见图(ZP22曲线)。与图3的谐振相比,图5的Q值低了许多(对应的图5模拟电感的实部增加了许多,28.6k欧与2.6欧的差别)。

图5

楼主:
讨论

比较图1与图5,R1越小,感抗变化就越剧烈,就越容易产生负阻。

在图1负阻区,容易产生符合振荡的条件。在这些模拟电感端口阻抗条件下,只要有适当的外部等效电容,不需要外接信号源,在端口负阻区就会产生由负阻持续提供能量的增幅谐振,直至稳态,即振荡。
由图5仿真可见,加大R1可能消除此频率范围内的负阻振荡条件。

以上是一些没有实战过的纸上谈兵,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能否看下电压时域波形,从触发的激励使用。关系到还x大的清白。 ...

这个软件看不了电压波形。

你指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讨论

比较图1与图5,R1越小,感抗变化就越剧烈,就越容易产生负阻。

这个软件教程好少呀,怎么在tune里增加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能否看下电压时域波形,从触发的激励使用。关系到还x大的清白。 ...

从你画的图来看,你想验证模拟电感能否通过直流电流。从我上面的电路原理图来看,我分析,可以有通过R1(100欧)进入运放输出端的直流。

你图的测量可以这样安排:
安全电压的电池;开关由一个方波发生器控制,保证正脉冲充电,0时断路;谐振电路并接一个电阻释放能量;用示波器探头测量并联端;方波频率要低于谐振频率。
这样,当开关接通电池后,示波器上将会在脉冲0处有类似调制包络中载波的画面--衰减振荡的包络。

手工控制开关的通/断,大致看下包络画面也行,不一定要看到稳定清晰的振荡曲线。

这是我的猜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教程好少呀,怎么在tune里增加变量?

打开软件,将出现下面选项和参数调节窗:

在上部窗中点击“Equations”,就打开“Global Equations”窗,见下图。

在此窗中填写变量。凡是加问号的参数,都将出现在“tune”表中,见顶图下部参数表中与问号对应的变量(R1、R2、C)。
当需要调节C3时,就在C3行中加个问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开软件,将出现下面选项和参数调节窗:

谢谢,我知道搞了。
我仿真了双T振荡器
把受控源加了限幅器,用三极管线性π模型可以仿真出来。

这个集电极输出波形:

现在我认为,用线性去解释起振应该是行得通的。
经仿真加不加限幅器都起振。

网友B:
我认为这一句经不起推敲的。

用线性理论去解释振荡器,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往二阶LC振荡电路上去套。
其中有L C R
放大器构成个-R去抵消这个+R。根据拉普拉斯变换,由L和C组成的传递函数是w/(s^2+w^2)或s/(s^2+w^2)
这个传递函数的冲击响应就是正弦波或余弦波。
这是我理解的负阻。
那么根据排列组合。
选频网络1:L C R
需套出负阻 -R
选频网络2:L + R。
那么放大器网络需要套出负阻和电容,-R-jxc,第三象限负阻,从而整个网络套出L C
选频网络3:C + R。这种多谐振荡器经常这么搞。
那么放大器网络需要套出负阻和电感,-R+jxl,第二象限负阻,从而整个网络套出L 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这一句经不起推敲的。

用线性理论去解释振荡器,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往二阶LC振荡电路上去套。

这是当时直观的认识,认为RC类不属于LC振荡原理。在此书完成之前,我对RC振荡器有过一些仿真,但是由于没有试验的支持,不能写进书中。

现在你在这方面进展挺快,很好,我支持你和其他人的深入研究。

HWM
通常所说的“LC谐振”是指无源LC电路网络的谐振(或振荡)。有源RC电路与无源RC电路有着本质差别,不能将有源电路特性套用到无源电路上去。

网友C(点评):
通常所说的“LC谐振”是指无源LC电路网络的谐振(或振荡)。有源RC电路与无源RC电路有着本质差别,不能将有源电路特性套用到无源电路上去。
我的观点,对于有源、无源LC电路,都可以有谐振,即有源谐振(振荡器的振荡)和无源谐振(阻尼振荡)。无源RC电路不存在谐振。从黑-箱的等效观点看,有源LC、RC电路都可以有谐振。
HWM
“无源RC电路不存在谐振”,这没错。但对于有源RC电路,其与无源RC电路有着本质差别。  发表于 2020-5-22 19:09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仿真了,按照我前几楼电路,是有短暂的阻尼振荡,频率是相同于电路参数的10KHz。电路已经是稳态之后, ...

不懂不要装懂!

建议看看下面的图。

网友C: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953492-1-1.html

网友C:
关于那个“干掉开关电源中的电感”,可以再看看下列帖子:

有源“电感”
https://bbs.21ic.com/icview-2949290-1-2.html

“干掉开关电源中的电感”...
https://bbs.21ic.com/icview-2950118-1-1.html

GIC“电感”应用于BUCK电路完全失去了其“电感”特性
https://bbs.21ic.com/icview-2951574-1-1.html

GIC“电感”应用于BOOST电路
https://bbs.21ic.com/icview-2951658-1-1.html

“电流方向”...
https://bbs.21ic.com/icview-2950162-1-1.html

“GIC”...
https://bbs.21ic.com/icview-2950176-1-1.html

“负阻”...
https://bbs.21ic.com/icview-2950250-1-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观点,对于有源、无源LC电路,都可以有谐振,即有源谐振(振荡器的振荡)和无源谐振(阻尼振荡)。无 ...

关于“黑箱”,注意上面模型示意图,这显然不是个二端(单端口)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黑箱”,注意上面模型示意图,这显然不是个二端(单端口)网络。
...

从简单的分析起,我仿真的模拟电感就是一个单端口网络。

HWM
如果是一端接地且忽略“电源”,那么可以视为“单端口”。其实,这也是GIC“电感”的通常用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仿真了,按照我前几楼电路,是有短暂的阻尼振荡,频率是相同于电路参数的10KHz。电路已经是稳态之后, ...

可以谐振的,需要负阻

这个是波形,超低频正弦波振荡器

@HWM :你前面的意思大概是等效电感要接地,好像是这样,我找找有没有特殊电路。
HWM
有源RC电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振荡,这一点都不奇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三位的电路相同,但你多了左边运放。目的是想办法证明,模拟电感是否具備儲能的特性。 ...

HWM也讨论了

他没否认储能特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何在本帖对jz和我的反应那么大,自从三周之前,jz提出谐振方法,那么就来试试。注意,我本持无储能。
...

这个中肯,不算恶评。s参数不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何在本帖对jz和我的反应那么大,自从三周之前,jz提出谐振方法,那么就来试试。注意,我本持无储能。 大 ...

这个更难听。

网友D:
“谐振”是什么?“储能”概念此处怎么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边支持,一边评书。更难听的作者习以为常,根本不在意。长期以来x大很少讲jz怎样,呈现半支持狀态,不 ...

jz0095的书,描述了二端口网络一些东西。这个东西是基础理论是通用的。
任何一个反馈系统,最终变成等效加等效变成一个二端口网络。例如原来的反馈系统进入这个黑洞变成二端口网络里的什么东东,二端口网络的那些参数是什么意思,反馈变成了什么。犹如一个黑洞,需要理解。
这些参数计算机能帮你算出来。的确是时代在进步。计算机快餐化得分析也不能忽视。
听说下象棋的老王上网下棋,被16核的软件给虐了。

网友D:
这里的人接触jz新“理论”都有5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里的人接触jz新“理论”都有5年了。

不偏计算机的人,对这个方法应该不感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受益”也5年了。楼下叶先生竟然去拥护酱油,怎么劝都不听。
如果模拟电感有储能 ,应还给x大一个公道。 ...

jz0095空间的主题帖都看了一遍。
你发现这些大佬各有个的体系。
这套理论对他们没有冲击作用。
这些人的性格表现都是预料之中。
至于你的x大得公道的问题,我记得模拟电感我是一句话都没说吧。
1、用gic去做开关电源,如果是个好路子,应该这样的开关电源芯片满天飞了。
2、至于模拟电感,与真实电感的问题,怎么区别,怎么等效,这又是基础理论,扯不清的。无穷无尽的话题。这种话题大师喜欢,我不喜欢。
3、别低估了酱油的水平。
4、这种东西很难搞出对错的。我不是很感冒,聊几句就行了,说多了,就腻。
5、我们把模拟电感这个思路用好就行。大师的对错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谐振”是什么?“储能”概念此处怎么解?

谐振,指电磁能量交换的状态;能量交换的前提是有能量,储存的能量。

我在对开关控制的谐振做电路原理分析,见下图,等有眉目后发上来。

网友E:
本人帖子有个魅力,或者说独特的气质:
刚发帖子时,一群人跟着骂;
时间稍久,帖子内容争相传诵,相关结论,这群骂人者背的比我还熟,甚至还要反过来教我。

网友B:
多听king5555的,人家不会无缘无故骂你的

网友E:
哈哈,尴尬的不是我,而是某些人!

网友B:
突然一下发现,一切都是负阻抗曲线,现在需要理解阻抗曲线的意义,反馈什么的突然一下不重要了。
难道有错觉?@jz009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突然一下发现,一切都是负阻抗曲线,现在需要理解阻抗曲线的意义,反馈什么的突然一下不重要了。
难道有错 ...

你这图里没有负阻啊。

在网络参数运算里已经包含了正反向各种影响的定量计算,不需要再考虑是什么反馈(正、负反馈,电压、电流、混合反馈,等等)。反馈只是定性分析。

网友B:
这个是模拟电感,原来是运放,套了个跟随器。前面是复阻抗曲线,笔误。以前没注意这种分析,需要全新的视角。

楼主:
模拟电感工作原理分析
我没看过有关资料,分析不对的请指出。

单电感的分析比较简单;外加电容的分析,会进入非线性区,仅凭想象就很难进行下去。下面先贴出单电感的分析。

网友F:
这不就是回转器来模拟电感吗,这种单一运放(或晶体管)回转器容易直接定性看出来。

在低频直流时电容看做开路,所以R2几乎无电流。此时,运放+输入端电压=Uo =0V 为虚地,所以低频时等效阻抗就是R1.
在高频时电容短路,Uo=运放的+输入端电压(即等于输入电压U1),所以此时R1两端的电压相等,也就是说R1中无电流,就像电感高频阻碍电流的特性一样。不过此时还有R2.
所以根据电感的等效阻抗是随频率增高而增大的特性。选择高频等效阻抗R2>低频等效阻抗R1,来模拟电感行为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拟电感工作原理分析
我没看过有关资料,分析不对的请指出。

按照你的提示正在看第十五章:
正在看电路区块1的计算:

你书上的ZI=Z1+Z2
用matlab算出来(ABCDI):
[ 1, rc4 + rl + L*s + 1/(c4*s)]
[ 0,                         1]
ABCDII不定矩阵有点没搞懂

@叶春勇 II区中,先搭建多节点的导纳矩阵,找出与I、III区接口的端点4、5,构成对地(0号节点)的二端口Y(2x2)矩阵,由此二端口Y矩阵转换成二端口ABCD矩阵,因为ABCD参数只针对二端口网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拟电感工作原理分析
我没看过有关资料,分析不对的请指出。

这个只有10MHz的S参数,好像没有频率曲线吧。是 根据厂商的s曲线,进行拟合吗?

@jz0095 :明白了。经过两天折腾,终于计算出的结果跟书上对上,s'参数因为z0三角矩阵搞错耽误一下午
@叶春勇 厂家给出的S参数是大步长的,例如100MHz步长。仿真时的小步长是软件插值的结果,例如100MHz仿真范围内插1000个点、2000个点,等等。
跟小信号模型比,小信号模型得出的表达式是跟频率有关系的。厂家是每个频点给个s参数?
@叶春勇 拟合是将已知点进行光滑处理;外推,是根据已知点的连续性创建一个或数个不存在的新点。 例如,厂家给出的低端频点是40MHz,外推的10MHz是新频点。

楼主:
模拟电感外接电容的分析(1/2)

(待续)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提示正在看第十五章:
正在看电路区块1的计算:

我已经在matlab下自己计算出YCCT
YI =

  0.000000004970664 - 0.004364358796657i -0.000000004970664 + 0.004364358796657i
-0.000000004970664 + 0.004364358796657i  0.000000004970664 - 0.004364358796657i

YII =

  0.004821263070444 + 0.051627669135916i -0.003820394030083 - 0.051603886912005i
-0.296469309999080 - 0.045023623882281i  0.300967180893087 + 0.056755001604051i

YIII =

  0.000000062831853 + 0.062831853071733i -0.000000062831853 - 0.062831853071733i
-0.000000062831853 - 0.062831853071733i  0.000000062831853 + 0.062831853071733i

ABCDI =

  1.0e+002 *

  0.010000000000000 + 0.000000000000000i  0.000002609597213 + 2.291287326708143i
                  0                       0.010000000000000 + 0.000000000000000i

ABCDII =

  1.020703352092029 + 0.036426157513943i  3.296990931551219 - 0.500700998851829i
-0.000779912260786 + 0.001268268123743i  0.041745686126621 + 0.167801945723143i

ABCDIII =

  1.000000000000000                       0.000015915494309 -15.915494309189533i
                  0                       1.000000000000000

ABCDCCT =

  0.730106480686294 - 0.142273819427449i-37.415591881185257 - 2.555528855459841i
-0.000779912260786 + 0.001268268123743i  0.061930787819892 + 0.180214655056461i
跟你的书都对上了,ABCDCCT基本相同,现在就是ABCD参数转Y参数,然后再转S' 参数
这个需要编写很多参数转换的子函数。子函数编完,这个计算就简单了。

好。与ABCDcct基本相同,说明步骤、模型都正确,其他参数的转换就只是工作量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拟电感外接电容的分析(1/2)

YCCT =

-0.001974977089322 - 0.004681672407377i  0.001328110726041 + 0.004405399955040i
  0.026602722587380 - 0.001816997187208i -0.019164309035233 + 0.005111472371445i

我算出来,就是那个广义s参数是怎么算的?在书的多少页?

@叶春勇 好,Ycct对比的精度还不错。S'公式见(2.9.1),第二章参数转换部分。你其他问题我好像是在你的学习笔记帖中作了答复。

网友B:
这个广义S参数有点晕。

说明:上面公式中Y、Z等都是矩阵,书中用黑体字表示,这里无法用黑体字表示。
@叶春勇 你第一行S'公式是(2.9.1)公式。当Zo、sqrt(Zo)等对角参数不等时,S'参数整理不出第二行公式。只有Zo对角参数相等时,才有第二行S参数(把S'=... 改为 S=...)。 例如,当[Zo]对角参数相等时,[Zo]=50*E,50可以从矩阵中提出来,在公式中进行移位、对消等运算;E是单位矩阵,不可以随便移动。对角参数不等时就不能提出矩阵。

网友B:
你第一行S'公式是(2.9.1)公式。当Zo、sqrt(Zo)等对角参数不等时,S'参数整理不出第二行公式。 你是对的,我搞错了
>> -sqrt(Z)*inv(Z)*inv(Y+Y0)*(Y-Y0)*Z*inv(sqrt(Z))
ans =
  1.023503948687209 + 0.000000015449646i -0.171138466101458 + 0.022504491487687i
-0.093754887694721 + 0.995900874563938i  0.242966313575258 - 7.707074170841029i
这个算出来跟你的书上对的上。
--------------------------------------------------------------------------------------------------------------------
>> -inv(Y+Y0)*(Y-Y0)
ans =
  1.023503948687209 + 0.000000015449646i -0.016432857743665 + 0.002160899975529i
-0.976401543777386 +10.371716880934732i  0.242966313575258 - 7.707074170841029i
这个算出来S12和S21 对不上
好了,第十五章,差不多都搞搞了一遍,计算机算法原理已经掌握。

好!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第一行S'公式是(2.9.1)公式。当Zo、sqrt(Zo)等对角参数不等时,S'参数整理不出第二行公式。 你是对的, ...

>> -sqrt(Z)*inv(Z)*inv(Y+Y0)*(Y-Y0)*Z*inv(sqrt(Z))

红字处错了。应该:inv(Y+Y0)(Y-Y0*)
你再算算?

楼主:
(续)模拟电感外接电容的分析 (2/2)

但是,在iC2接近0时,以前忽视的iR2影响就不可以再忽视了,它将影响到V+退出非线性区。下面的图是前面图的继续,由实线表示。
先给出结论,有兴趣的再细看。

结论(讨论):
从断路开始到d的τ2变化速率范围内,没有出现uC2过0负斜率的反转,在d后直接进入τ1慢变化速率。在e-g,又有τ2变化速率出现,同样没有出现uC2正、负斜率的反转,在g后又进入τ1慢变化速率。因此,这个分析得不出“谐振”的结果。

原因:在τ2高速率变化期间,电路没有续流性质元件(电感)使电流连续通过0线实现电路状态的反转。因此,这个模拟电感没有储蓄磁能的功能。

那么,这个电路的仿真“谐振”现象是怎么得来的?这是另一个分析的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 -sqrt(Z)*inv(Z)*inv(Y+Y0)*(Y-Y0)*Z*inv(sqrt(Z))

红字处错了。应该:inv(Y+Y0)(Y-Y0*)

(Y-Y0*)  如果Y0是实数,Y0=Y0*吧。所以写成(Y-Y0)能和你的公式对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续)模拟电感外接电容的分析 (2/2)
但是,在i接近0时,以前忽视的i影响就不可以再忽视了,它将影响到V ...

书中P90页
关于Zin的计算:
转化成ABCD矩阵

这样计算行吗?

我没算过。你在书中找有关参数代入这个公式,看Zin结果差多少。书中cc振荡器的元件参数前后是一致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讨论

比较图1与图5,R1越小,感抗变化就越剧烈,就越容易产生负阻。

北京研创达科技——专业做数据采集卡定制开发  010-62101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