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判断热敏打印机没纸

楼主(2020-05-19):
在仪器上看到并口热敏打印机于用10根线接单片机,热敏打印机脚功能如下

分别使用了8根数据线,1根STB线,1根BUSY线,打印机无纸信号地通过PE表示的,现实PE根本没有接入电路,说明书中也没有说明第二种无纸判断方法.能过测量无纸时STB线高电平,BUSY线低电平,于有纸状态完全一样.单片机是如何根据这10根判断打印机没纸的?还请各位同行讲讲道理

楼主:
热敏打印机是众易达牌子

网友A:
有个红外对管检测有无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红外对管检测有无纸,

你理解错的我问题了,打印机无纸的时候有个输出端子会出现高电平,但是有个仪器并没有检测这个端子就可以判断出有纸无纸,是如何判断出有纸没有的?

网友B:
别人的意思是通过红外对管检测有无纸,并通过此对管,检测每张纸的开始,控制马达走纸和热敏头加热

网友C:
PE线是你没有接,还是打印机没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C:
PE线是你没有接,还是打印机没提供?

上一个技术没有接PE线,这是个很成熟的产品,但是人家可以准确的判断出打印机没有纸,主要是不清楚是如何判断的

楼主:
谢谢各位参与,是我搞错了,打印机没纸也会给打印机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