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程序请教

楼主(2019-11-21):
碰到一个问题现在自己还没解决,这里求教下:

问题描述: 通过GPRS发送ADC1_savedate1

if(sim900a_gprs_send((const char*)ADC1_savedate1)!=SIM900A_TRUE)
        {
                  LED3( ON );

                  printf("\r\nTCP发送失败,请检测各模块是否运行正常\r\n");
                  SIM900A_DELAY(1000);
                  printf("\n链接断开\n");
                  SIM900A_DELAY(100);
             sim900a_gprs_link_close();

                  printf("\n关闭场景\n");
                  SIM900A_DELAY(100);
                  sim900a_gprs_shut_close();

                 LED3( OFF );
        }

数据是发送成功的,但是判读语句是结果为非,程序跳转到再发送后续语句了。问题就在if(sim900a_gprs_send((const char*)ADC1_savedate1)!=SIM900A_TRUE)里面。

uint8_t sim900a_gprs_send(const char * str)
{
    char *redata;
        SIM900A_CLEAN_RX();
        sim900a_tx_printf("AT+CIPSEND\r");
    //SIM900A_DELAY(100);
    redata=sim900a_waitask(0);

        SIM900A_CLEAN_RX();
    sim900a_tx_printf("%s",str);
        while((USART2->SR&0X40)==0);//
        USART2->DR=(u32)0x1A;                //·

        redata=sim900a_waitask(0);
        SIM900A_CLEAN_RX();
        redata=sim900a_waitask(0);
        if(strstr(redata,"OK")==NULL)  //这句判断”OK“是否是redata 的子字符串,如果不是返回NULL,所以返回值为FALSE了。但是我没搞明白redata的用途,正常应该是怎么样的?
    {
        return SIM900A_FALSE;  //
    }
        return SIM900A_TRUE;
}

求大神帮我具体解析下这段程序,谢谢。另外我定义的是 BYTE ADC1_savedate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