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按键

楼主(2019-11-21):
LED, pi, gp, GPIO, IO
最近把isomini板子上的按键polling程序修改了一下,改成功能为两个按键同时能分别控制两个led,但是不知为何,当我配置两个按键时总是只有一个按键PA0管用,PC13不管用,但是当我把PA0注释掉时,PC13又管用了,这是为什么啊?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 config the led */
        LED_GPIO_Config();
        LED1_ON;
        LED3_ON;

        /*config key*/
        Key_GPIO_Config();

        while(1)
        {

     if( Key_Scan(GPIOC,GPIO_Pin_13,0) == KEY_ON ) // KEY2
                {
                        /*LED2·′×a*/
                        LED2_TOGGLE;
                }
//                 if( Key_Scan(GPIOA,GPIO_Pin_0,0) == KEY_ON  )//key1
//                {
//                        /*LED1·′×a*/
//                        LED1_TOGGLE;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