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程序关于触摸屏上数字改变哪错了

楼主(2019-11-21):
case E_BUTTON2:                                                //LED1
                           // if (E_BUTTON2)

       if(LocateXY(100,200))
                                {

                                        c=c+1;
                                TIM3->ARR-=1000;
                                LCD_DisNum(100,200,c , RED);
                                LCD_DisNum(106,200,b , BLACK);
                                LCD_DisNum(112,200,a , BLACK);

                        }
       else if(LocateXY(106,200))
                                {

                                b=b+1;
                          TIM3->ARR-=100;
                          speed=360000/(TIM3->ARR+1);
                                LCD_DisNum(106,200,b , RED);
                                LCD_DisNum(100,200,c , BLACK);
                                LCD_DisNum(112,200,a , BLACK);

                        }
       else if(LocateXY(112,200))
                        {

                                        a=a+1;
                                TIM3->ARR-=10;
                                LCD_DisNum(112,200,a , RED);
                                LCD_DisNum(106,200,b , BLACK);
                                LCD_DisNum(100,200,c , BLACK);
        }

触摸屏上(100.200)位置显示数值为三位数,其中两位是黑色的,一位是红色的,我想当某位为红色时,将它加1,可是上面程序总是只执行第一个if语句,为什么?????????????

是因为颜色和定位没有关系吧,可是不知道怎么改
还需要判断颜色吗??????????到底要怎么改才能实现想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