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 串口下载电路看不懂

楼主(2019-11-21):
新人,串口下载电路看不懂,谁可以解释一下。串口下载使用什么芯片?

网友A(2020-05-19):
即然电路看不懂,怎么不把电路发上来,都不知道你要下载啥单片机。
STC单片机和STM32一般可以买现成的USB转TTL模块就能下载程序,一般USB转TTL模块所用芯片为CH340、CP2101、FT232等,(最好不要用PL2303,WIN10下不好用)
想要自己做USB转TTL板子,建议用CH340N-SO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