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的SS54有点热,请推荐带散热片的二极管替换

楼主(2020-05-19):
如题,工控设备的控制器电源用了LM2596,电流最大1.5A,从30V降到5/12V,续流管用大封装的SS54,感觉很热,想用带散热片的二极管代替请推荐。我想用大马拉小车,用参数远超实际需要的管子,只要工作时不很热就行,价格无所谓

LM2596可以用我们HTC的,QQ:804862378

网友A:
MBR2050CT to-220封装

网友B:
可以计算下功耗,为什么会很热?

网友C:
如果不想换同步整流 DCDC 芯片。可以去找 同步整流二极管,其内部集成有MOSFET,导通损耗比较低

网友D:
1.5A用SS34都够了,欧诺个SS54那么大,还很热?电感合适吗?SS54可以在PCB上铺铜散热。
可以上散热片的一般是直插装的,体积好大的哦,一般都10A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