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运放驱动ADC

楼主(2020-05-19):
各位大佬,差分输入通过差分运放驱动ADC,对于ADC的输入阻抗,下图这个Rout就是为了做阻抗匹配的吗?对于指定型号的运放,Rf和Rg是固定值吗?

网友A:
Rout不是和Cout组成低通滤波吗?
我一般是Cout和Rout位置对调,形成高通滤波。。。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B(点评):
恰恰相反,楼主的图里,Rout和Cout组成了高通,不是低通。所以Rout不能太小,否则滤掉太多低频。 Cout和Rout也不能随意对调。因为Cout的作用是隔直。Vocm和ADC CMV不相等的情况下,Cout不能取消,也不能换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ut不是和Cout组成低通滤波吗?
我一般是Cout和Rout位置对调,形成高通滤波。。。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 ...

Cout是AC耦合电容吧,这图里运放的Vcm和ADC的Vcm不是同一个

楼主:
保护什么的呢?大佬能解释下吗

网友B:
Rout的作用是提供共模电压的直流通路,不是阻抗匹配。
Rf和Rg决定了运放的放大倍数,取决于你的应用需要多大的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