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20年了,直到现在,也不懂如何简单高效地配置硬件参数?

楼主(2020-05-19):
天哪,这么多硬件,怎么初始化啊?  如果调试过程中又要经常改变,不是累死人嘛?原来COOCOX出过一个配置工具,可惜有问题。要是有像STC的配置工具的就好了

网友A:
哪个系列的?新唐好多系列的现在都有配置工具了。

网友A:
http://www.nuvoton.com.cn/tool-and-software/software-development-tool/nutool/

网友A:
端口配置工具支持的系列

网友B:
经验啊,要自己总结。

网友C:
哈哈,积累经验啊

楼主:
只有管脚和时钟的配置,远远不够啊,片子里这么多组件,样样都要初始化,有些运行中还要重新配置,,因为硬件配置出错调试到头大崩溃的时候多了去了,

楼主:
据说用BSP可以方便??看了一下,都是各种宏各种函数,要熟悉这些也挺头大的,,我是老人了,哈哈,03年就注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据说用BSP可以方便??看了一下,都是各种宏各种函数,要熟悉这些也挺头大的,,我是老人了,哈哈,03年就 ...

前辈加油啊,前辈应该是用汇编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据说用BSP可以方便??看了一下,都是各种宏各种函数,要熟悉这些也挺头大的,,我是老人了,哈哈,03年就 ...

同为03年注册的,我的办法是:Ctrl+c、Ctrl+v,搞定!
只要写的代码足够多,总是可以Ctrl+c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同为03年注册的,我的办法是:Ctrl+c、Ctrl+v,搞定!
只要写的代码足够多,总是可以Ctrl+c的。{: ...

哈哈,这个方法好,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