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学习经验(精)

楼主(2020-05-19):
当你明白了单片机是这么一回事的时候,显而易见的问题出来了:我要选择那种语言为单片机编写程序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具
体选择C51还是A51呢?汇编在我们大二之前并没有开过课,虽然看着人家的讲解,很容易明白单片机的每一时刻的具体工作情况,但是一合上
书或者资料,自己却什么也不知道了,根本不用说自己写程序了。
  于是,我最终还是决定学C51,毕竟C51和我们课上讲的C语言,有些类似,
编程的思想可以说是相通的。而且C51还有更大的优点就是编写大程序时的优越性更不言而喻,当然在那时,我并没有想的那么深远,C51的特
点,还是在后来的实践过程中,渐渐体会到的!朋友如果你选择了C51,那么请继续往下看,如果你选择了A51,那么你可以不要看了!因为下面讲
的全是C方面的,完全在浪费你的时间! 呵呵^_^
  第二,既然你想学好单片机,你必须得舍得花钱,如果不买些芯片回来自己动手焊焊拆拆的(但是在后期会介绍给大家一个很好用的硬件
仿真软件,并不需要你用实验板和仿真器了,直接在你的PC上完成,但是软件毕竟是软件,从某个特定的意义上来说是并不能代替硬件的),即使
你每天捧着本书,把那本书翻烂,也永远学不会单片机的!刚接触单片机的朋友,看了资料,一定会对以下几个词见的比较多,但是具体的概 念还是比较模糊,
  现作如下说明:
  (1)编程器 编程器是用来烧单片机芯片的,是把HEX或者BIN文件烧到单片机ROM里的,供单片机运行的。
  (2)实验板 实验板是专为初学者根据某些要求而特做的板,一般上面就有一个单片机的最小系统,使用者只需写好程序,烧好芯片,放
到上面加以验证的这么一个工具。有了实验板,对与初学者来说,省去了焊个最小系统的麻烦。但是对于电子开发人员来说,作用并不是很大
  (3)仿真器 仿真器是直接把HEX或者BIN文件暂时放在一个芯片里,再通过这个芯片的引脚连接到实验板或者系统上工作。这样以来,可
以省去了来回插拔芯片带来的不必要麻烦。
我一开始也不知道上面3个的概念和作用,嘿嘿,原本想买个实验板(不想焊板,因为不可能为了点亮几个流水灯,而去焊个单片机的最小系统)
的,可是结果,确和我想的正好相反,人家出售的是编程器。等货物寄到后,才知道自己搞错了!汗。。。嘿嘿。现在想想实在是又气又笑。我花
了160大样买了个编程器(很不幸的是,这个编程器更本用不了,一烧芯片,芯片就烧坏了)把我给气的,这个编程器,现在还躺在我的抽屉里
呢不过,现在想想,唯一让我觉得欣慰的是,那个老板每次能解答我的问题,连那种超级幼稚的问题,他也能不嫌麻烦地尽量帮我解答!这点让 我很感动!
  第三,想学单片机的必需品--PC。因为写程序,编译或者是仿真都是通过PC完成的。如果没有PC,什么也做不了!!!有了PC最好还要可
以上网,因为如果你没有可以和你交流单片机的人,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一直都想不通,那么估计你学习单片机的热情就会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慢慢耗尽。如果你能上网通过论坛或者QQ群,问题就很快得到解决。这样的学习效率一定很高!真正的高手是从论坛中泡出来的!
  有了上述3个条件后,你就可以开始学你的单片机了。但是,真的做起来并没有我所说的那么简单。你一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
为了让单片机实现某个功能,你可能不知道怎么去写某个程序。或是你看懂了资料上某个相似的程序,你自己却写不出来。遇到类似的情况, 记住:千万不要急噪,就行!
  (二)
  说了这么多了,相信你也看了很多资料了,手头应该也有必备的工具了吧!(不要忘了上面讲过几个条件的哦)。那个单片机究竟有什么
功能和作用呢?先不要着急!接下来让我们点亮一个LED(搞电子的应该知道LED是什么吧^_^)
我们在单片机最小系统上接个LED,看我们能否点亮它!对了,上面也有好几次提到过单片机最小系统了,所谓单片机最小系统就是在单片机
上接上最少的外围电路元件让单片机工作。一般只须连接晶体、VCC、GND、RST即可,一般情况下,AT89C51的31脚须接高电平。 #include
//头文件定义。或用#include其具体的区别在于:后者定义了更多的地址空间。 //在Keil安装文件夹中,找到相应的文件,比较一下便知! sbit P1_0
= P1 ^ 0; //定义管脚 void main (void) { while(1) { P1_0 =
0;//低电平有效,如果把LED反过来接那么就是高电平有效 } }
  就那么简单,我们就把接在单片机P1_0上的LED点亮了,当然LED是低电平,才能点亮。因为我们把LED的正通过电阻接至VCC。 P1_0 = 0;
类似与C语言中的赋值语句,即把 0 赋给单片机的P1_0引脚,让它输出相应的电平。那么这样就能达到了我们预先的要求了。
while(1)语句只是让单片机工作在死循环状态,即一直输出低电平。如果我们要试着点亮其他的LED,也类似上述语句。这里就不再讲了。
点亮了几个LED后,是不是让我们联想到了繁华的街区上流动的彩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几个LED依次按顺序亮呢?答案是肯定的!其
实显示的原理很简单,就是让一个LED灭后,另一个立即亮,依次轮流下去。 假设我们有8个LED分别接在P1口的8个引脚上。硬件连接,在
P1_1--P1_7上再接7个LED即可。例程如下: #include
  sbit P1_0 = P1 ^ 0; sbit P1_1 = P1 ^ 1; sbit P1_2 = P1 ^ 2; sbit P1_3 = P1
^ 3; sbit P1_4 = P1 ^ 4; sbit P1_5 = P1 ^ 5; sbit P1_6 = P1 ^ 6; sbit P1_7 = P1
^ 7;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i; while( --a != 0) { for(i =
0; i < 125; i++); //一个; 表示空语句,CPU空转。 } //i 从0加到125,CPU大概就耗时1毫秒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P1_0 = 0; Delay(250); P1_0 = 1;
  P1_1 = 0; Delay(250); P1_1 = 1;
  P1_2 = 0; Delay(250); P1_2 = 1;
  P1_3 = 0; Delay(250); P1_3 = 1;
  P1_4 = 0; Delay(250); P1_4 = 1;
  P1_5 = 0; Delay(250); P1_5 = 1;
  P1_6 = 0; Delay(250); P1_6 = 1;
  P1_7 = 0; Delay(250); P1_7 = 1; } }
  sbit 定义位变量,unsigned char a
定义无符字符型变量a,以节省单片机内部资源,其有效值为0~255。main函数调用Delay()函数。
Delay函数使单片机空转,LED持续点亮后,再灭,下一个LED亮。while(1)产生循环。
  (三)
  上面我们讲了如何使LED产生流动,但是你是否发现一个问题:写的太冗长了!能不能再简单点呢?可以!可以使用C51的内部函数
INTRINS.H实现。函数unsigned char _crol_(unsigned chara, unsigned char n)
可以使变量a循环左移n位,如果我们先给P1口赋 0000 0001那么当n为1时,便会产生和上面一样的效果! #include #include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i; while( --a != 0) { for(i =
0; i < 125; i++);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b, i; while(1) { b = 0xfe; for(i = 0; i
< 8; i++) { P1 = _crol_(b, 1); b = P1; Delay(250); } } }
  INTRINS.H函数中的unsignedchar _cror_(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n)右移也可以实现同样的效果!这里就不再累述。 流水灯的花样很多,我还写过那种拉幕式的流动等,程序很简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试着写写!
对了,讲了那么多,有些朋友一定还不知道编译软件怎么用?这里给大家介绍几个吧?WAVE(伟福)大家一定听说过吧!还有一个
就是KEIL2,我用的就是KEIL2,下面就来讲讲如何使用KEIL2这个编译软件! 1.安装软件,这个应该不用再讲了吧!
2.安装完后,启动KEIL软件左击Project-->NewProject-->输入文件名-->选择我们所以使用的芯片(这里我们一般用到Atmel的
AT89C51或AT89C2051,点确定。
3.点File-->New-->输入我们编写的程序,保存为.C文件。(一般情况下,我们保存的文件名和前面的工程名一样。)
  4.展开Target 1 -->右击Source Group 1 -->Add Files to Group'Source Group
1'-->选择刚才保存的.C文件点击ADD后,关闭对 话框。这样.C文件就被加到了Source Group 1 下。 5.右击Target
1-->Options for 'Target1' -->Target中填写晶体的大小,Output中,在Create HEX Files
前打上钩,点确 定。 6.点Project-->Rebuild All TragetFiles ,若提示 creating hex file from
"XXX"... "XXX" - 0 Error(s), 0 Waring(s).
表示编译和生成HEX文件成功!接下来的就是把HEX文件烧到单片机中,或是仿真器上,看是否达到预先的目的!
嘿嘿!现在是否自己好有成就感了,如果让你去做个流水彩灯,开发一个简单的产品,只要加上驱动电路,就可以做出漂亮的流动彩灯
了!到现在为止,你应该知道单片机的功能有多强大了吧,如果单纯的用数字电路或模拟电路的知识去设计一个流动彩灯,可能要花点工夫
和时间才行,有了单片机,那就不一样了,你只要写程序控制他就行!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也并不无道理的,学单片机,程序思想很重要!
  (四)
  呵呵,朋友!相信你的流水灯也做的不错了吧,现在能玩出几种花样了?你可能会说,只要你想得到,想怎么流就怎么流!呵呵,是的。
但是工程师们设计这么一个单片机,并不是只为了让它做流水灯的,那样也太浪费点了吧 ... ^_^
学过数字电路的朋友,一定动手做过8路或者6路的抢答器。用纯粹的数字电路知识来做,自己设计电路,感到比较困难!抢答器上用的显
示器多为7段数码管,这里我们来讲讲,如何用单片机让数码管显示0-9。抢答器的实现,我们放到后面再来探讨,因为抢答器还涉及了键盘的
内容。8段数码管分为共阴和共阳两种。8段数码管是由8个LED组成(还包括一个小数点)。若为共阳,则8个LED的阳级是连接在一起的,同理
若为共阴,则阴极连接在一起。
  8个LED对应的标号如下:({0x3f, 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9数字)
a 0 1 2 3 4 5 6 7 8 9 __ 0011 1111,0000 0110,01001111,0101 1011 f | | b |__| |g
| c e |__| . dp d
一般情况下,为了计算或取码的方便,我们把a-dp依次接到单片机某个口上的Px.0--Px.7上。x表示0,1,2,3其中的一个。这样我们只
要给某个口,赋一个值,则相应的LED段就被点亮,但是在硬件连接上要注意了:单片机可能不能直接驱动LED,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控制三级管
的导通或截止,来控制LED的亮与灭! 如果我们把共阴的数码管的a--dp依次接到单片机的P0.0--P0.7上,注意:P0口需接上拉电阻。
  何为上拉电阻,简单的说,就是把电平拉 高,以提高驱动能力。那么比如:P0 = 0X3F;则显示为数字 0 。因为0X3F即为2进制的0011 1111
我们低位往高位数,依次为1111 1100, 其I/O的电平分别为高、高、高、高、高、高、低、低,即对应的a--dp
为亮、亮、亮、亮、亮、亮、灭、灭,由上图我们可以看出g和dp段不 亮其他段均亮,即为我们所看到的数字 0 字样。其他的数字或字符,也同理可以得到。
  但是有些朋友就会问,那我们每取一个字模,岂不是 很麻烦?还有自己考虑高低电平什么的?^-^
呵呵,其实网上有很多LED取模软件,如果有一定计算机编程语言的朋友,也可以试着自己写个 取模的程序,让计算机为我们计算,诸如上述0X3F的数值。
#include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i; while( --a != 0) { for(i =
0; i < 125; i++); } }
  void main(void) { P0 = 0X3F; //显示 0 Delay(250);//延时 P0 =
0X00;//短暂的关闭显示,若不关闭,可能会造成显示模糊不清。
  P0 = 0X06; //显示 1 Delay(250); P0 = 0X00;
  ... //以下显示数字2-F,略。 }
  看到这里,想必大家一定可以把0-F显示出来了吧!但是如果要你显示两位数,三位数呢?或许,有的朋友会这么想:在P0口上接一个
数码管,再在P1口上接个数码管!但是,如果要显示4位、5位的数字呢?那岂不是一块AT8951都接不过来!难到就不能接4位或5位以上的吗? 肯定不是的!
说到这里,我们来讲讲数码管的显示方式,可分为两种:动态扫描和静态显示。
  上面我们所说的即为静态显示。但是如果我们采用动态扫
描显示,那么就可以解决上面的问题,即可以显示多个数码管了。上面我们所说的静态显示把数码管的COM脚接至VCC或GND端,其他的接至PX
口上,这样只要PX口上输出相应的高低电平,就可以显示对应的数字或字符。但是如果我们采用动态扫描的方法,比如显示6个数码管,硬件
连接可以这样解决:a--dp还是接至P0.0--P0.7上,还有6个COM脚再接至另外口的P2.0--P2.5。P0口作段选(控制数字字符)P2口作位选(选
  通哪个数码管导通)这样我们控制P0和P2口就可以控制6个数码管了。但是,细心的朋友,会问这样的问题:P2位选,是让数码管一个一个亮
的,那还是不能控制6个一起亮或灭嘛!? ^_^ 想想好象是对的哦?怎么办...难道错了?
嘿嘿,问你个问题?黑夜里,拿着一支烟,在你面前快速的晃动,你会发现什么样的现象?是不是原本不连续的点变成了一条看上去连
续的曲线或者直线!再回过头来,仔细想想我们的数码管!原理是一样的,你可别忘了,我们的单片机可是一个计算机哦,计算机的运算速 度,大家可想而知吧!
这里再说说51单片机的机器周期和时钟周期等概念。
  所谓机器周期就是访问一次存储器的时间。而1个机器周期包括12个时钟周期。如果
单片机工作在12M晶体下,那么一个时钟周期为:1/12微妙。一个机器周期12*1/12 = 1微妙。如果晶体为6M,时钟周期和机器周期各是多少呢
?在汇编中,我们还要关心,指令执行的机器周期长短不一,有1个周期、2个周期和4个周期等。
说着说着,跑了这么远了...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如果我们把位选的P2也看作上面的“烟”一划而过,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不是6个一起亮 或一起灭了! ^_^
哈哈,原来如此... 记住,在任何某一时刻,有且只有一个数码管能发光。如果你能把这句话理解了,你是真明白
我的意思了!朋友,现在给你个任务,让6个数码管分别显示1、2、3、4、5、6。看你自己可以搞定不?你自己先试着写写看咯...
  #include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i; while( --a != 0) { for(i =
0; i < 125; i++);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P0 = 0x06;//1的码段 P2 = 0x01;//选通一位,或者P2_0 = 1;
Delay(20);//延时约20毫秒 P0 = 0X00;//关闭显示
  P0 = 0x5b;//2的码段 P2 = 0x02; //选通一位,或者P2_1 = 1; Delay(20); P0 = 0X00;
  P0 = 0x4f;//3的码段 P2 = 0x04; //选通一位,或者P2_2 = 1; Delay(20); P0 = 0X00;
  P0 = 0x66;//4的码段 P2 = 0x08; //选通一位,或者P2_3 = 1; Delay(20); P0 = 0X00;
  P0 = 0x6d;//5的码段 P2 = 0x10;//选通一位,或者P2_4 = 1; Delay(20); P0 = 0X00;
  P0 = 0x7d;//6的码段 P2 = 0x20;//选通一位,或者P2_5 = 1; Delay(20); P0 = 0X00; } }
  (五)
  相信大家一定见过数字时钟,教学楼大厅一定有吧。每次路过,基本上只是随便瞟上一眼,根本没去想过他的工作原理什么。但是今天
你也可以把他做出来了,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呢!呵呵! ^_^
接上面所讲的,我们先来做个简单的实验:在一个数码管上轮流显示0--9这10个数字。还楞着干什么,快动手写程序呀!好象有点难哦,
要不先不要往下看了,嘿嘿,关机吧,自己先去想想,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