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简介

楼主(2020-05-19):
将CPU芯片、存储器芯片、I/O接口芯片和简单的I/O设备(小键盘、LED显示器)等装配在一块印刷电路板上,再配上监控程序(固化在ROM中),就构成了一台单板微型计算机(简称单板机)。
在一片集成电路芯片上集成微处理器、存储器、I/O接口电路,从而构成了单芯片微型计算机,即单片机。 Intel公司推出了MCS-51系列单片机:集成 8位CPU、4K字节ROM、128字节RAM、4个8位并口、1个全双工串行口、2个16位定时/计数器。寻址范围64K,并有控制功能较强的布尔处理器
电平特性
数字电路中只有两种电平:高电平和低电平
高电平:5V或者3.3V,取决单片机电源。
低电平:0V
RS232电平:计算机串口的电平
高电平:-12V
低电平:+12V
所以当我们用单片机跟电脑通信的时候,我们要通过各种元器件将单片机的电平转换为计算机可识别的电平才能跟电脑进行通信。
总线(BUS)是计算机各部件之间传送信息的公共通道。微机中有内部总线和外部总线两类。内部总线是CPU内部之间的连线。外部总线是指CPU与其它部件之间的连线。 外部总线有三种: 数据总线DB(DataBus), 地址总线 AB(AddressBus)和控制总线 CBControlBus)。
CPU:由运算和控制逻辑组成,同时还包括中断系统和部分外部特殊功能寄存器;
RAM:用以存放可以读写的数据,如运算的中间结果、最终结果以及欲显示的数据;
ROM:用以存放程序、一些原始数据和表格;
I/O口:四个8位并行I/O口,既可用作输入,也可用作输出;
T/C:两个定时/记数器,既可以工作在定时模式,也可以工作在记数模式;
五个中断源的中断控制系统;
一个全双工UART(通用异步接收发送器)的串行I/O口,用于实现单片机之间或单片机与微机之间的串行通信;
片内振荡器和时钟产生电路,石英晶体和微调电容需要外接。最高振荡频率取决于单片机型号及性能。
机器周期和指令周期
(1) 振荡周期: 也称时钟周期, 是指为单片机提供时钟脉冲信号的振荡源的周期,我们开发板上为12MHZ。
(2) 状态周期: 每个状态周期为时钟周期的 2 倍, 是振荡周期经二分频后得到的。
(3) 机器周期: 一个机器周期包含 6 个状态周期S1~S6, 也就是 12 个时钟周期。 在一个机器周期内, CPU可以完成一个独立的操作。
(4) 指令周期: 它是指CPU完成一条操作所需的全部时间。 每条指令执行时间都是有一个或几个机器周期组成。MCS - 51 系统中, 有单周期指令、双周期指令和四周期指令。

1.对I/O口的控制,无论单片机对外界进行何种控制,都是通过I/O口进行的。
2.接受外部的控制,通过I/O来感受外部的电压。
3.51单片机总共有P0、P1、P2、P3四个8位双向输入输出端口,每个端口都有锁存器、输出驱动器和输入缓冲器。4个I/O端口都能作输入输出口用。

上拉电阻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拉到高电平,同时此电阻起到一个限流的作用,下拉就是下拉到低电平
1、OC门要输出高电平,外部必须加上拉电阻。
2、加大普通IO口的驱动能力。
3、起到限流的作用。
4、抵抗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