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大家使用RTX吗?

楼主:
请问大家使用RTX吗?

在做开发的时候 有选择过RTX的吗?

网友A(2020-05-19):
这个RTOS可以的,我之前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RTOS可以的,我之前用过的

为什么感觉 用RTX的不多 反而用ucos 的很多很多呢?

楼主:
找到的资料 不是很多 是不是 国外相对用的比较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感觉 用RTX的不多 反而用ucos 的很多很多呢?

现在都用freertos了
我现在反而不用RTOS了呢,裸奔一样开发项目,框架也固定了,什么项目都是一样的搞

网友B:
ucos都免费开源了,除了freeRTOS,ucos的资料也不少,通过联邦航空局(FAA)商用航行器认证,广告效应不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os都免费开源了,除了freeRTOS,ucos的资料也不少,通过联邦航空局(FAA)商用航行器认证,广告效应不错 ...

你说的这个不错。 我只是看到KEIL有一个RTX 比较感兴趣 所以请教一下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实际的项目是经得住验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不错。 我只是看到KEIL有一个RTX 比较感兴趣 所以请教一下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实际的项目是经 ...

你没听说过stm32开发板三巨头嘛?正点原子、野火、安富莱。

安富莱的教程里有RTX系列,还有好多实战项目,代码也写的很规范,不是别的教程demo级别能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听说过stm32开发板三巨头嘛?正点原子、野火、安富莱。

安富莱的教程里有RTX系列,还有好多实战项目 ...

安富莱的教程里有RTX系列
~
好的 记住了!谢谢 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