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835倍频问题

楼主(2020-05-19):
使用ad835乘法器实现倍频,W=XY,Z已经接地,X,Y连在一起接了一个1.8V vpp的100KHZ的正弦波,理论上已经输出200KHZ的正弦波加直流分量,但是实际波形如下,黄色是输入信号,蓝色是从AD835输出信号,很奇怪,有人遇到这样的情况么

楼主:
有谁可以帮忙看看么?这个和输入的下拉电阻,隔直电容有没有关系?

网友A:
先仿真一下看看是什么效果吧

网友B:
XY倍数不是严格的1:1,后果就是输出带部分100KHz成分,你可以仔细观察输出波形,过滤到200KHz成分后,就能看到剩下的100kHz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Y倍数不是严格的1:1,后果就是输出带部分100KHz成分,你可以仔细观察输出波形,过滤到200KHz成分后,就能 ...

那怎么能保证XY倍数是1:1呢?我已经是直接把他们连接到一起了,这个和外面的隔直电容,下拉电阻有关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怎么能保证XY倍数是1:1呢?我已经是直接把他们连接到一起了,这个和外面的隔直电容,下拉电阻有关么? ...

XY,别直接连接,接合适的衰减回路再输入,则2路分别可调,调整到合适,就对了。。。。

网友C:
你的正弦信号,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正弦叠加了一个直流,那么仅仅从这一个条件看,就导致结果包含了一个100KHz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正弦信号,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正弦叠加了一个直流,那么仅仅从这一个条件看,就导致结果包含了一个100KHz ...

我在输入进X,Y的地方又加了一个10nF的隔直电容,所以结果的波形是包含一个100KHZ的信号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输入进X,Y的地方又加了一个10nF的隔直电容,所以结果的波形是包含一个100KHZ的信号么? ...

直接测量AD835管脚波形看看,另外5楼提出的建议可以看看,2倍频在手册里有典型电路,考虑的应该是比较完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XY,别直接连接,接合适的衰减回路再输入,则2路分别可调,调整到合适,就对了。。。。 ...

我把两路分开重新调整下拉电阻和隔直电容,发现下拉电阻减少,可以实现倍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两路分开重新调整下拉电阻和隔直电容,发现下拉电阻减少,可以实现倍频 ...

这个幅值差异还是有点明显,看看能不能调整到肉眼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