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690单片机输入捕获功能问题

楼主(2020-05-19):
大家好,请问下PIC16F690单片机的输入捕获功能怎么使用?我根据手册配置,捕获到的频率不对。

待会贴代码:
我使用波形发声器给CCP1引脚提供了一个266Hz的方波,读出来数据完全就稳不住。很乱,请问是什么原因?程序问题吗?思路就是计算两个上升沿之间的时间,得出来的时间五花八门,如下图,其中0x03是每组数据分隔符。

void TMR1_Init(void) //定时器1初始化函数
{
   T1CON=0x00;                  //16位计数,工作于定时方式,内部指令时钟(FOSC/4)
   TMR1IE= 0;                   //中断禁止
   TMR1IF= 0;
   TMR1H= 0;          //写定时初始值
   TMR1L= 0;
   TMR1ON=0;                    //关闭定时器TMR1
}

void CCP1_Init()//CCP1模块初始化
{
    TRISC=TRISC|0X20;//RC5 IN
    CCP1CON&=0xF0;
    CCP1CON|=0x04;//CCP 工作于捕获模式,每个上升沿产生中断
    CCP1IE=1;//中断使能
    CCP1IF=0;//清中断标志位
}

void interrupt COMandTime1(void)
{
    if(CCP1IF)
    {
        if(!intFlag)
        {
            intFlag=1;
            TMR1H= 0;          //写定时初始值
            TMR1L= 0;
            CCPR1H=0;
            CCPR1L=0;
            TMR1ON=1;
        }
        else
        {
            intFlag=0;
            TMR1ON=0;
            CCP1IE=0;
            newTime=CCPR1H;
            newTime=newTime<<8;
            newTime+=CCPR1L;
            TXBYTE(0x03);
            TXBYTE(newTime>>8);
            TXBYTE(newTime);
        }
        CCP1IF=0;
        CCP1IE=1;
    }
}

加我QQ:251566208,我请我们工程师看看

网友A:
你看datasheet的Capture的框图, 输入捕获就是在边沿来临的时候,把TMR1的值 自动 载入到寄存器里面去。
1.首先,你要设置好你要的边压,确定什么边沿触发。
2. 你要设置好TMR1的分频比, 确定要捕获的脉冲不能超过TMR1的计数长度。
3. 两次捕获值相减,就是你需要的脉冲宽度;
好像就这么简单把。。
先理清思路,代码实现不难的。

网友B:
输入管脚配置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