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越多就越不准?

楼主(2020-05-19):
请教各位大侠,为什么430的AD测量十二个电阻串联起来的电压值会测的不准,电阻串的越多就越不准啊?跪求答案

网友A:
你要求多准?电阻精度如何?

网友B:
把问题描述的清楚一点吧,线路,电阻参数,ADC12的配置例如ADCclock,ref,sample-hold time。

网友C:
是啊,太多因素决定了测量精度了。你这样一个问题描述,倒立着也求不出答案啊。

网友D:
你的精度要求是多少位的????12位的,你只能读11位或者10位的数值有效!

网友E:
您所说的不准具体是指什么?电阻本身也是有误差的。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说法,其实每个电阻也有误差,电阻的阻值也会有影响。

网友F:
楼主还是把电路拿出来吧

楼主:
哦,我好想知道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G:
电阻本身的精度问题的,你想象的啊,一个普通电阻精度为5%

网友A:
十个串一块的话呢,其精度的应该是比5%大的多吧,这个造成采集数据的不准确是非常正常的啊

网友H:
应该是电阻本身的误差的原因,非得这么做的话,建议使用1%甚至0.1%的电阻

网友E:
楼主要做什么,要12个电阻做分压在采样啊。430的12位AD精度已经够可以的了。

网友D:
要想那样分压的话,找两个不同阻值的电阻的,别把11个相同的电阻串联的

网友B:
这要看你设计电路了,测量电路可以考虑一下内阻

网友I:
电阻本身是有误差的,典型的5%,1%算是精度高点的

网友F:
电阻本身是有误差的,串的越多误差越大

网友J:
还要考虑ADC输入阻抗

网友K:
是因为电阻本身的误差累计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