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内核电压纹波

楼主(2020-05-19):
dsp的复位信号时间能不能过长,1.2v内核电压纹波值200mv算不算大?

网友A:
连不上仿真器?

楼主:
连不上仿真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出错报告是啥

楼主: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44/-1202
Fatal Error during: Register, Initialization, OCS,
CPU continually indicated it was 'not ready'
This is considered a catastrophic event, user can either force CPU ready
and continue the debug process by choosing button 'YES', or abort current
by reset the system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1202
Error Class: 0x80000244
Board Name: C6455 XDS560 Emulator
Cpu Name: C6400PLUS_0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again.
Cancel:  Remain disconnected from the target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00000020/-2011
Error during: Execution,
An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in which an illegal action (0x00000006) was requested while disconnected.

网友C:
这还叫波纹?这应该叫交流电了好吧。。。波动都达到了1/6了

网友D:
这个纹波你是怎么测到的    用示波器时一定减少地线环
记得示波器自带一个地线环

网友E:
对于纹波到底大不大    需要看什么电源了   LDO的应该最小
开关电源就不好说了

网友F:
肯定大唉,可以看dsp手册,上面有电源要求的。

网友G:
这个纹波挺大的啊 20%了都

网友H:
DSP  1.2v内核电压纹波值200mv,  应该是太大了.  可以查一下器件手册.

我找了一下 28377 的手册,  里面的1.2V 要求:  1.14~1.2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