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有没有办法让编译器提出警告或错误?

楼主(2020-05-19):
IAR EWSTM8变量重复定义
软件突然出问题,后来查了代码,发现有个变量在同一个文件中定义了两次,而且定义语句完全一样....,貌似编译器把他们看成两个变量了

奇怪的是,EWSTM 没有提示错误或警告,有没有办法让编译器提出警告或错误?

网友A:
有个变量在同一个文件中定义了两次,要看定义的位置了,有时候就不会被报错。

网友B:
编译器把它们合并了吧?

网友C:
把局部变量定义跟全局变量一样的名字又不会报错的,这是允许的

网友D:
如果是两个完全一样的定义,编译器估计就当一个处理了,如果定义成两个不同类型的,那肯定报错的

楼主:
两个定义语句完全一样,中间隔了几个其它变量定义。没有当成一个,是前面一个当全局,后面一个当局部,所以 编译器当成了两个 不同的变量

网友E:
呵呵,解决了就好啊,很有效率的嘛

网友F:
是的有时候自己会犯这种错误

网友G:
这就是重定义,第一次定义后,就执行这个变量。

网友H:
当执行到第二次定义这个变量就等于换了身份了。

网友I:
编程基础不过关

网友A:
这都是细致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