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赛元92F8361B外部中断红外接收的问题

楼主(2020-05-19):
用外部中断进行红外接收,在91F830中运行正常,但在92F8361B中每若干次接收就有一次无效,初步判断排除干扰的因素。而且在设置寄存器INT1F,   单独设置成INT1F = 0X01/0x02/0x04/0x08 ;对应的外部接收引脚并不能进入外部中断,要写进INT1F = 0X0f ;   才能进行接收到红外接收的信号,这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
您好,通过INT1F是可以控制单个IO口的外部中断的下降沿触发的,对应的IO口需要设置为输入带上拉模式,进不了外部中断的情况下可以看一下对应的外部中断IO口的电平是否有下降沿产生。